制作一个音响滤波电源

楼主(2017-10-10):
偶得一个米国的古董插座模块,看做工非常严谨,甚是喜爱,决定用于制作一个滤波电源盒,完工后还是比较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处先不谈,请阐述如何的坏处?

坏处:没有。
好处:多余。
高频干扰,变压器输入输出端各并数十P电容即可,达到可听到成度,前置段阻抗不当;屏蔽不佳;

网友B:
这东西实际效果不明显。我演出时音响受灯光的可控硅影响,尤其可控硅压半光时干扰很大,变加入了一个滤波器,结果干扰声的低频部分到增大了。可能是加入滤波器后增加了电源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滤波器用处还是有的,比较适应于滤除本机所产生的泄漏到电源线上的干扰,主要对于抑制本机开关稳压 ...

对插在同一条电源线的其它不良开关电源的干扰也是有所抑制。

网友D:
实话说如果音响不上一点档次,滤波器不上档次,基本没什么效果,听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说如果音响不上一点档次,滤波器不上档次,基本没什么效果,听不出差别

这个有时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现在的那种"嘤嘤"的中高频干扰声,用这个很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响用这东西根本没用。

这个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哈哈,至少可以当个电源插座用吧。

网友:
哎~~~ 只见外壳 !

网友F:
纽子开关改成船形开关,那种带灯的就更好了,有空间还可以加装个电压表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电源,滤波器来自于CRT 显示器电源插口,250V 10A, 做音响电源效果好

网友G:
KN3B  扭子开关,质量好,金属扭子开关 型号是   KN3A, 可靠

网友G:
好马配好鞍,花时间 ,花精力,不花很多钱,这就是爱好。

网友:
盒子外观好看质量好

网友H:
喜欢就好,电源座极好!

说实话这玩意滤波没有用,坏处大于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纽子开关改成船形开关,那种带灯的就更好了,有空间还可以加装个电压表

一直对这种妞子开关情有独钟,一是安装方便,二是高可靠性,基本这个开关很少损坏.三是操作方便,四是个人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这个有电压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KN3B  扭子开关,质量好,金属扭子开关 型号是   KN3A, 可靠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马配好鞍,花时间 ,花精力,不花很多钱,这就是爱好。

关键是折腾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喜欢就好,电源座极好!

好处先不谈,请阐述如何的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处:没有。
好处:多余。
高频干扰,变压器输入输出端各并数十P电容即可,达到可听到成度,前置段阻 ...

你不觉得你这样更麻烦吗?况且如果成品机(比方说老机器)变压器没并这个电容器,难道还要坼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觉得你这样更麻烦吗?况且如果成品机(比方说老机器)变压器没并这个电容器,难道还要坼机?

60-80年代,中,高频电器本身就有;低频机,可有可无。
随着器件进步,现在不常用了。
一台机子连那么一点杂散干扰都滤不掉,那不是低档,是垃圾。
拖拉机架奔驰轿车壳还是拖拉机;奔驰轿拖拉机肠子还是拖拉机;
连机壳都不敢开开看过,又怎知有没有?

网友E:
音响用这东西根本没用。

网友I:
万一漏电,一开开关,麻了

网友J:
LZ能否打开让我开一下眼界,看看里面的东西?并贴岀电路图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一漏电,一开开关,麻了

这个。。。。。。你还是别用电器了吧!呵呵,哪个都有可能漏电,一麻,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对这种妞子开关情有独钟,一是安装方便,二是高可靠性,基本这个开关很少损坏.三是操作方便,四是个人 ...

扭子开关安装方便,开一个元孔,船型开关要开一个方孔,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能否打开让我开一下眼界,看看里面的东西?并贴岀电路图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这个简单,用的是3级π型共模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扭子开关安装方便,开一个元孔,船型开关要开一个方孔,很费事。

是的,还有妞子开关操作也要方便些,而且开、关状态直观,不像船型、按键开关要指示灯指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哈哈,至少可以当个电源插座用吧。

目前为止还没见过对音响有效的滤波器,三级的没用过,不知道。
相反,为接电源滤波器,反而带来另外的干扰进来,接了电源滤波器就得接大地,可我的音响接了大地吱吱声干扰更严重,不接地用着还好。最后还是剪掉了地线用。这个问题在本版块发过帖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还是别用电器了吧!呵呵,哪个都有可能漏电,一麻,哈哈。

哈哈哈,不过我经常用这种搬扭开关,还真没有漏电的。拆过一个断脚的开关,用螺丝固定上下的,拆了发现质量非常好,直接焊上一根稍细的电线,把另一头也处理了,最后装好螺丝,处理一下引出线就装在我的老台灯上了铁壳台灯,铸铁底座,所有线路都是按照原来古董重新配。现在使用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不过我经常用这种搬扭开关,还真没有漏电的。拆过一个断脚的开关,用螺丝固定上下的,拆了发现质 ...

呵呵,是的这个开关很可靠。

网友:
一直没用过,不知道电源滤波插座有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实际效果不明显。我演出时音响受灯光的可控硅影响,尤其可控硅压半光时干扰很大,变加入了一个滤波器 ...

这个本来就是滤除高频干扰的,对低频不可能有作用,但是说会加大低频干扰,倒还不至于吧。

网友K:
最近DIY个功放电源开关 顺便搭了个电源滤波,没想到低频段声音力度清晰度改善不少。或许是高频变轻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滤除高频干扰的,对低频不可能有作用,但是说会加大低频干扰,倒还不至于吧。

可控硅的高频干扰很大的,都可以干扰收音机。加和不加滤波器音响的本底噪音的确有变化,至于为什么低频会加重我也弄不明白,只好不用滤波器了

网友H:
现代家用音响基本还是工频变压器,因为设计的原因,自然滤除高频杂波,所以不用想画蛇添足的事情。

假如真想声音更干净,老式的感抗稳压电源真有用,尽管声底更干净,但是声音高频更灰暗,声音变得没有生气。

网友L:
有用吗 我不迷信音响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代家用音响基本还是工频变压器,因为设计的原因,自然滤除高频杂波,所以不用想画蛇添足的事情。

工频变压器滤除不了高频噪音,你把手机离功放进点,来电时都会先从功放喇叭里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DIY个功放电源开关 顺便搭了个电源滤波,没想到低频段声音力度清晰度改善不少。或许是高频变轻的缘故。 ...

是的,开关电源很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用吗 我不迷信音响玄学

这个可不是音响玄学!和所谓的线材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关电源很需要这个。

是从电脑电源上拆的电容电感 用到接可控硅开关的工频变压器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滤除不了高频噪音,你把手机离功放进点,来电时都会先从功放喇叭里听到声音。

这种测试算啥?你用了滤波器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滤除不了高频噪音,你把手机离功放进点,来电时都会先从功放喇叭里听到声音。

这种干扰不是从电源线进去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测试算啥?你用了滤波器一样

我只是说明共频变压器不能滤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干扰不是从电源线进去的,不算

但是说明电源线更容易进入高频干扰。

网友:
滤波电源插座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网友:
做这种东西啊,我的建议是在每个插座的地线处加一个开关,可以单独控制这个插座的地线是否和公共地线接在一起,因为有时候各机器的外壳接在一起时反而会出现噪声。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扭子开关安装方便,开一个元孔,船型开关要开一个方孔,很费事。

现在也有圆形的船形开关,安装也是很方便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扭子开关,觉得它比较有型。

网友H:
自己喜欢就好,反正爱信不信。

应该知道这玩意儿对音频变压器没有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也有圆形的船形开关,安装也是很方便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扭子开关,觉得它比较有型。

是的,个人始终感觉船型开关没有妞子开关看着顺眼,况且船型开关一般需要指示灯指示开关状态,而妞子开关严格意义上只需要面板画个符号即可。

网友G:
手机一响,音响先报到,大家都知道。我在机房 ,手机一响,整个舞厅没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喜欢就好,反正爱信不信。

应该知道这玩意儿对音频变压器没有啥效果

是的,喜欢就好,至于有无作用,这个不论是理论根据还是实践中产生的改变,都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带来的改变是否符合你的胃口,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一概而论,所以还是希望兄台不要武断下定论为好,你说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一响,音响先报到,大家都知道。我在机房 ,手机一响,整个舞厅没人了;;;;;

是的!高频干扰有时候并不需要看你的变压器是工频还是中频的。

网友:
过去日光灯继电器里面都有一支电容,五十年代的日光灯在电源 上都有CZM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滤波器用处还是有的,比较适应于滤除本机所产生的泄漏到电源线上的干扰,主要对于抑制本机开关稳压 ...

这万用表真带劲

网友:
怎么看不到里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