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功放开不开机了怎么弄?

楼主(2017-10-10):
前几天电压不稳的时候用的功放  一开始最多也就是电压不足功放自动断电再开机照样用 我也就没当回事,后来有天晚上听歌 突然就没声音了  功放关了再开就好了 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再开机就没反应了,大神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通电的话先看看保险

楼主:
保险是哪个?

网友:
“FUSE”     功放后面或者功放板上有标识。

网友:
烧保险,很少电压不稳,最好检查电路,搞不好又烧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稳压器

用上很好,关键是不怕烧了

网友:
保险都不认识,送修算了,不要扩大故障。
疑似电容失效或某器件不稳,造成保护或已坏。

网友:
楼上正解。扩大故障事小,安全第一!!!

网友:
无品牌;无型号;无照片。

网友:
怕是电压突高,烧了啥,

楼主:
牌子是 狮龙7050R    坛子里收的,  我是用来电脑听歌用的 感觉还没我以前的功放清晰,低音不行  也不知道是功放不好 还是 我的音箱不行  开低音能看到喇叭震动的很厉害 就是那个低音  那就不能叫低音,哎  心都碎了。

网友:
功放也可能,音箱也可能,音源也可能,不匹配也可能。

网友:
有没有电流声,没有看保险

网友:
还拿专业店修吧,弄不好把音箱单元烧坏。

网友:
OCL 功放后级电压问题,造成输出电压不等于零 ,扬声器保护电路动作,末级功放管有问题,输出不等于零 ,中心点漂移,都会造成保护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帖    昨天实在手痒就把壳子打开了   因为啥都不懂就没敢再瞎鼓捣就是简单的清了下灰,装好壳子接通电源........居然满血复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牌子是 狮龙7050R    坛子里收的,  我是用来电脑听歌用的 感觉还没我以前的功放清晰,低音不行  也不知道 ...

这机得配大音箱听才有感觉,最好是落地式那种,如果是小音箱还不如2.1的漫步者,麦博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得配大音箱听才有感觉,最好是落地式那种,如果是小音箱还不如2.1的漫步者,麦博之类的.

我落地音箱也有  效果也不好  我看到功放散热器上粘的功率管的什么东西的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个管跟散热器的粘合处的散热硅胶不规则 我怀疑那个管不是原来的管  声音不好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落地音箱也有  效果也不好  我看到功放散热器上粘的功率管的什么东西的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个管跟散热 ...

那你把那个管型号弄明白,再百度一下看看是否原装,在本机中起到什么作用再来怀疑它是否对音质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