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液晶显示器这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0):
一直用着好好的今天就这样子了。

网友:
明显的摔了

网友:
屏碎了,硬物撞击

网友:
开花的地方不就是被子弹击中的地方吗

网友:
废了

换新的理由

网友:
家里有小孩吧,问问小孩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哈

网友:
撞坏的,屏报废了

网友:
这是你家小孩的作品,重买一台外加一防弹玻璃,他就无法了

网友:
  又是横条又是竖线的,屏被撞击了,能动手的话试试把屏线拔了再重新插,撞运气试一把。

网友:
这是硬伤,原因明显就是被硬物或杵或碰或砸造成的,屏废了。显示器换屏或直接报废吧。

网友:
也就这一个屏值钱

网友:
屏里面电路撞断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不来,屏破了

网友:
现在都便宜啦,换吧】

网友:
只有换屏了,没的治

网友:
看横竖线的中心点就是受力撞击点了。
问你家熊孩子吧。

网友:
应该是撞到了,我家那台是纯竖线,之前让人帮带,放在suv内无保护运输,结果就这样,还能用,就是有十几2十条不同颜色的竖线……

网友:
屏幕碎裂了吧,挺明显的

网友:
坏到没法修,换总成。

网友:
屏坏了,无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