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侠们,手提电脑突然不开机,不充电了不开机了!!!!

楼主(2017-10-11):
这手提有一个月没用了,前几天用了三天,昨天用到快没电了,就放一边,睡前想充电,
插上电源,充电灯与电源灯都没有亮,再开机,也开不了机了!
折腾了很久也不行,今天也试过换电源,还是不行!
今天晚上再试插电,也是不行,可是就在拨出电脑上的插头时,电源灯一亮就灭了!
再插也是不亮,间中又一次,也是拨出插头时,电源灯亮了就灭了!
之后再怎么试也是不行的了!
然后以为是插头接口不行,我拆开来,补焊了插座各脚,也是不行
插上电时,插座上是有19.3V电的,
拆下电池,再接上电,发现电池接脚上也是有电的,可是电压比正常的要低
电池是7.4V的,可是接电源时电池接脚座却只是5.63V

不是我不想换新机,只是现少米,而这机配置够我用了,觉得问题应不大,想试试

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本人是学会计的,不会电路,但是动手能力还是较强的,拆装焊接不成问题
就是不会查电路!求大侠看看要怎么查!!!
万分感谢,

网友:
主板电源芯片损坏了吧

网友:
外接的电源接电池接口,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如果外接电源也是降压多,可能是供电模块坏了

网友:
如果有直流稳压电源,开到直流9V,接到机器插电池那里开机试试。

网友:
自己不会,就送修吧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模块问题

网友:
学会计的标注的那么清楚已经可以了,可以借此把电脑升级了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2017-12-25):
还是送修吧

楼主:
放了几周,竟好了,,,,,

网友:
看来这电脑和楼主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舍不得离开你!

网友(2018-02-07):
爱莫能助,绑定了

网友:
修好了寿命不长,还是直接换个主板,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