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查查问题,LM4610的电路,有沙沙的底噪

楼主(2017-10-11):
高亮的是地线

高亮的是地线

网友A:
好像是某宝上买的吧,问老板呀,也有可能线路板走线有问题

网友B:
据说这个东东信噪比就不太高,注意电源质量

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C:
现把 LM4610 的 SPREADSHEET 传给你。应该不至于糟到哪儿去。注意接地。

楼主(2017-11-21):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某宝上买的吧,问老板呀,也有可能线路板走线有问题

自己画的板子,LM4610是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把 LM4610 的 SPREADSHEET 传给你。应该不至于糟到哪儿去。注意接地。

谢谢了,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个东东信噪比就不太高,注意电源质量

是公司的项目,不能玩了

网友:
这个IC不怎么样,参数怪高的,声音还可以,就是本底噪音比其他的直流IC大得多,特别是调节电位器的时候,低音喇叭就像有直流样子前后运动挺吓人的,就害怕烧了喇叭,别的直流ic就没有这个些现象。

网友:
这种线路随便玩玩就不可以,不必多折腾,

网友:
电位器外壳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