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模拟信号发生器当发射机听收音机

楼主(2017-10-11):
不知是什么东西,五十元买4台机机器.回来搞个明白,原来是(发射机),信号发生器,按照写明的频率用收音机调试,原来还可以输入音频.收音机这头也唱响了!在家里基本没杂音,就不知能发射有多远!有人玩的吗?心想用来调试收音机就方便多了AM.FM高低端都有了.

网友A:
单点,怎个单点,是固定频率吗?

网友:
tqc部保管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怎个单点,是固定频率吗?

是的,F M,88一台,,108一台,还有A M的

网友A:
我买了个BA1404成品,差点把我的手机搞烧了。
原来它的音频输入端接了电源。TM脑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BA1404成品,差点把我的手机搞烧了。
原来它的音频输入端接了电源。TM脑残设计。

我也是用手机输入没问题,按英文翻译扫描了一下可能是马来西亚产的,

楼主:
这么来着,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用来装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手机输入没问题,按英文翻译扫描了一下可能是马来西亚产的,

我的是发射机输入端接电源,差点烧手机。
他输入接电源可能是为咪头输入用。
后来我把电阻拆掉手机输入,FM发音机听,音质接近直接连线,还优于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发射机输入端接电源,差点烧手机。
他输入接电源可能是为咪头输入用。
后来我把电阻拆掉手机输入 ...

嗯,挺好玩,

网友:
老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