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烧电子管 6J2B-Q、6N16B迷你电子管前级 及6C6B-Q单端后级的制作

楼主(2017-10-11):
        之前一直玩晶体管和运放,纠结在与假货商斗智斗勇、晶体管和运放如何配对、买进口二手拆机还是国产全新……胆机倒是有一个,买来的,自己拆都没敢拆一次,因为这玩意实在有点不好伺候,万一调乱了,怕自己调不回去。
        但是胆机的声音确实好听啊,尤其最近开始玩老磁带和老唱片,用胆机放出来,温暖的模拟声听一天都不累,不像数码音源和数字功放放出来那么燥。

        最近不忙,就想学习学习电子管电路,发现入门很容易,但是想玩好也很难,有很多经验性的知识需要积累。至于胆机的制作,除了电路的设计以外,难度最大的要算是输出变压器的绕制了,买成品贵得很,也未必符合参数需求。既然如此,就先绕过最难的部分,从胆前级开始吧。
        胆前级不需要输出变压器,相对来说制作起来要容易一些。而且好的胆前级,配合晶体管后级,俗称胆识机,既有电子管特有的温暖音色,又有石机的高效率和大功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电子管便宜呀!目前库存也不少,很容易买。
        胆机制作的麻烦除了输出变压器以外,还有电源变压器。需要的绕组比较多,主要是灯丝电源绕组和高压绕组,常规变压器难以替代,使用多个变压器则成本增加,体积重量增大。 另一个麻烦是,电子管需要固定,制作胆机意味着要同时制作外壳,要开孔,很麻烦。
        刚好最近买了一批非常小巧的迷你电子管,号称铅笔管,是电子管发展到后期的小型化产品,软脚,需要焊接,但是就不需要插座了。迷你电子管的电极间距离小,需要的电压就低得很多,而且一致性非常好,同一批管子,基本不需要配对。

         其中6J2B-Q是锐截止五极管,本来用于高频脉冲电路。我还不理解什么是锐截止五极管。也不清楚它跟6J2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过百度了一下,也有人用类似的管子做前级。6N16B是双三极管,本来就可以做前级的。

         既然管子这么小,又不用管座,可以直接焊接,那就做一个小前级听听看吧,正好学习学习电路。
         学习了两天,找了一下,找到一个相对比较符合我需求的电路,当然所有参数都得改,就用它的结构吧。

         至于电源部分,传统胆机是用变压器(火牛)得到几组电压,其中高压部分,甚至要用电子管整流。但是这都是电子管时代的事了,现在的电源技术这么成熟,未必非得那么守旧了。而且作为一次实验性质的制作,方便第一。   所以我选用了两组DC-DC电路得到灯丝电压和高压。分别是降压模块和升压模块。  降压模块得到6.3V,额定电流2A,我这次用三个电子管,灯丝总电流约800毫安,应该够用了。该模块的工作频率是340KHz,这个还是要讲究一下的,要离音频频率远一些,才不至于引起高频噪音甚至自激。   升压模块号称70W,我有7W就够了,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但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适合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升压模块。这个模块可调,可以从12V升压得到+-50V---390V的电压,工作频率75KHz,稍微差点意思,没别的也只有它了。
      按照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的原则,找齐所有原件,准备开工了,先大致摆放一下,确定一下线路布局。

        先把两个电源模块固定好,安装好所有插接件、电位器、及体积比较大的输出电容。剩下的部分,就是电子管的地盘了。这里除了输入、输出的RCA端子以外,中间还挤了一个3.5毫米耳机插座(空间有限,放不下另外一组RCA了),这个不是耳放的意思,而是把第一级电子管输出引出,便于测试,也多了两种玩法:两级放大、单6J2B-Q放大、6N16B阴极输出等等。

      电子管我不打算立式安装,因为考虑以后可能找一个机壳装进去,立式安装空间受限,而且这个小管子不用管座,躺下也挺好看。安装前用不同颜色的热缩管对管脚进行了处理,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灯丝、屏极、栅极、阴极,避免安装的时候出错。

        也不知道是弄热缩管的时候折腾的,还是买来的路上就受了伤,还没开嗓,就牺牲了个管子,明显看到管子里有白色颗粒,显然是漏气了。唉!只好再换一个了。

        既然6N16B坏掉了,就先不安装了,只安装了两只6J2B-Q,这管子放大倍数不小,直接做前级应该也可以了。安装好相关元件,黄色的2.2微法输出电容是给6N16B预留的,这里没有用到,只是安装上去了。这里的输入和输出使用了1微法电容,红色的那四个,实际测试后发现没有电压异常等问题,后来又拆掉了,改成直耦。话说空间有限,电容离电子管太近,过热也容易损坏,不如不要。
        6J2B-Q电路非常简单,输入经过电位器后接入电子管栅极,6J2B-Q采用三极管接法:帘栅极接屏极,抑制栅极接阴极。屏极通过一个13K/2W电阻接105V高压,屏极电压约75V。阴极电阻取600欧姆,阴极电压约1.4V,阳极电流约2.5毫安,是6J2B-Q额定电流5.5毫安的约40%。话说有老烧说,电流取1/3-2/1声音比较好。
        先不接灯丝,调整降压电路到6.3V。调整好以后再接灯丝,以免烧毁。
        前级接无损播放器,后级接炮灰爱华组合音响,测试了一下,没想到一级电子管就有这么大的力道!声音力度明显加强,中频突出,高低音也有所改善。数码音源的毛刺感有所改善,当然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木有任何噪音呀!至少说明选的这两个DC-DC电路还是挺给力的。

        继续,重新安装一个6N16B双三极管,做第二级阴极输出。这一级的放大倍数小于1,好处是输出阻抗比较低,能更好地匹配后级功放。
        装好后试机,声音又有变化。至于听感,比较主观,无法描述。只感觉声音更厚实了一些,比之前要更从容些。

        换个角度看看。

        12V电源插座后面的很小的模块是2A可调降压模块,通过一个RF207、100微亨电感和1000微法电容滤波后,供给灯丝。

        体积非常大的模块是升压模块,这个模块本来是给电磁炮高压电容充电用的,正负两组对称输出,升压可达+-390V,这里没有用到那么高,因为这几个小管子的耐压也才一百多V。用它的原因主要是看中它相对稳定可靠,频率比较高,可调压,还带稳压。
        高压输出后,通过RF207、6.5K/2W电阻、33微法/400V电容、共模电感、1K/2W电阻、100微法/400V电容滤波后,供给电子管高压。这里的高压电容都是闪光灯电容,话说我只找到这两个体积合适的高压电容。

        工作的时候,灯丝亮起来很好看。6N16B灯丝电流400毫安,耗电不小,可能是因为双三极管是两根灯丝?明显比6J2B-Q亮。话说这三个小芝麻管子个个都是电老虎!光灯丝就合计800毫安,5W还要多一点的功率都点了灯泡了。我考虑灯丝供应的电源模块,要不要再增加一个提高可靠性?

          6N16B设置为阴极输出,阳极直接接高压,之前记糊涂了,把两个管子记混了,以为它是120V,就把高压设置为105V,这样6J2B-Q阳极可以有约75V电压。后来发现超压了,就调整到95V。 但是这小东西很皮实,我装好后听了一下午的音乐,它也没事,难怪老毛子的战斗机上都是用电子管,不容易坏呀!
          6N16B阴极电阻经过实验,确定使用22K/2W,电流约3毫安,也大致为其参数的一半左右。

        这是实验后调整过参数之后手绘的电路图,供参考,欢迎讨论,我还需要学习。

        电路板背面的布局,尽可能做到一点接地。

        CD机接上这个前级,也没有那么毛躁了,好听了许多,听的忘记时间了。

           既然高压升压模块有很大功率富裕,那么能不能继续做个小铅笔管的后级叠加上去呢?
           说干就干,找了一下,手头比较适合做后级的只有6C6B-Q这个小管子了。

         刚好这几天收了几个定压喇叭上的小变压器,参数是110V输入,8欧输出,初级阻抗3.3K。看了一下6C6B-Q可怜的9.5毫安阳流,有点吃力,阻抗也不匹配。但是查了一下,6C6B-Q比较适合的是10K阻抗的输出变压器。这下就好办了,每声道用三个管子并联不就行了嘛!
         没啥说的,准备材料先!

        还是一样的万能板,这样比较方便叠加成两层,话说这板子也是坛子里买的。
        先固定好输出变压器,有点大,只好斜着安装了。中间部分安装高压部分的简单电感、电容滤波。以及两块DC-DC电路,分别给两个声道的灯丝供电,这小管子灯丝电流不小,每只200毫安,每个声道就是600毫安,2A的模块,还是每个声道用一个比较靠谱。

        安装好以后,先把模块的电压调整到6.3V,以免安装好管子以后超压损坏。幸亏先调整好了,初始电压都很高,快10V了,不先调整好上电非烧了管子不可。

        先给电子管的软脚上套好不同颜色的热缩管,避免短路的同时,用不同颜色标识管脚功能,避免安装的时候出错。其中灯丝用了黄色,阳极红色,阴极黑色,栅极白色。
        然后按照要在线路板上安装的孔位,预先将管脚弯折好,免得装上去现折腾,弄断管脚。

        每个声道先装好一个管子,就迫不及待试了一下,顺便调整一下灯丝电压和高压电压。
        这里说一下,后级电路非常简单,100V高压经输出变压器接电子管屏极,但是为了三个管子并联,所以在变压器和每个电子管屏极间接了2W 22欧电阻,以均衡电流。栅极直接接前级输出,那里已经有输出电容了,这里就不需要了。阴极通过240欧电阻接地。
       只装一个管子,声音很小,而且电位器不到12点就失真了,看来一来功率小,二来阻抗不匹配。但是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很安静,没有噪音。

        一鼓作气把6个管子都装上去。试机,好多喽!声音还不错!功率确实小了点,每声道有1W就不错了。这个音量,在安静的房间听歌倒是正好。

        折腾的意义更大,这小功放做个卧室音响或者桌面电脑音响倒也够用了。

      后级在上层,下面一层是之前做的前级。

      一排小管子,倒是挺可爱的。

        试机用的是先锋桌面音响的音箱,阻抗有点不合适,是6欧的,功率40W,回头找一个小功率、8欧、高灵敏度的音箱,也许会更好一些。

        后级电路很简单,所以线路板背面也相对简洁。全对称设计、一点接地。

网友(2020-02-25):
这贴是因为太长了才没人看么 写得多好

网友(2017-10-12):
做的还有特色!图文拼茂。赞一个!

网友:
相当不错,紧凑、精致!

网友(2020-02-26):
6C6B是不错的三极管基本等于半个6N16B或是低压版本的6SN7可以前后都用这个管子也很不错的

网友(2022-04-24):
这个帖子不错,管子的排布方式利于体积的减小突出铅笔管的优势。

网友:
相当不错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制作的相当不错!后级可以用6P31B-Q。也是铅笔管。

网友(2024-09-30):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制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