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大家的拆机元件是怎样保存的?

楼主(2017-10-12):
如题,我想应该有不少爱好者喜欢收点废旧电路板或带元件的接线架之类,然后把元件拆下来供维修和DIY时使用,这些元件的型号、参数很杂,特别是电阻电容之类,一股脑的放在一起显然不方便以后的选择和使用,那么大家是按什么来分类保存的呢?说说看吧!

网友:
我也是一股脑的放月饼木盒或纸盒。

网友A:
电阻电容不用从PCB上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后放在一起很难找到所需要的,特别是色环电阻,得在一大堆中一个一个去翻看,花的时间太多了。当然如果有时间,事先可以按照参数归类存放。而在PCB板上更容易看得到所需要的参数。开关类可以放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不用从PCB上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后放在一起很难找到所需要的,特别是色环电阻,得在一大堆中一个一 ...

也感觉如此,特别是表面贴的元器件,基本上拆下来,就很难找到了,除非再花费大量的登记注册、装塑料袋等后续处理工作

网友:
大部分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不用从PCB上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后放在一起很难找到所需要的,特别是色环电阻,得在一大堆中一个一 ...

废电路板太占地方啊!而从上面拆下来的元件就那么一点,所以除非能确认电路板还有用途,否则我是肯定会把元件拆下来,板子本体扔掉。

网友B:
先尽可能把板修复,至少证明板子是基本完好,用麦克笔写字在板子上,用袋封好,要零件现拆,基本没问题,特别是中周、输入输出、双连,算是验证过,有些板子只好拆了,只能电阻、电容各归各放,用前检测要更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用密封袋装,然后写上参数,量多的话就分类,量少都是放一起

小件的我都是用那种可组合的抽屉式小元件盒来分类装,包括小电阻,小电容,小电感,甚至小镙丝,大件的就只好用纸盒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尽可能把板修复,至少证明板子是基本完好,用麦克笔写字在板子上,用袋封好,要零件现拆,基本没问题,特 ...

我收的板基本都是不知名的仪器设备上的电路板、接线架,家电的都少,也就无所谓好坏了,拆了了事。

网友:
没拆,需要就翻板找

网友:
储存是个大课题,对个人可能不足以引起重视,要几年或十多年才用到的部件,氧化是难题

网友:
我是上网买很多格子的首饰盒,便宜又好用

网友:
一般就放旁边

网友:
一般丢塑料袋包好的

网友:
我把拆机的元件都放到纸箱里了,有的根本就用不上但也舍不得扔掉

网友D:
我基本是保留到电路板层面,这样东西在哪儿就有个印象,另外也可以借鉴原生产者的设计思路。因为破烂的种类实在太繁杂,所以需要若干个容器分门别类地搁置它们,我是各种箱子都用上,有的时候见到外面别人扔的比较结实的箱子还要捡回家。

网友:
看看我的保存。

楼主:
太厉害了,我的分类比较粗略,散电阻是按0~100,100~1K,1K~10K,10K~100K,100K~1M,1M以上来分类,用的时候再用万用表测量,红电阻一瓦以上,绿电阻0.5瓦以上另外放置,也按上面所说的分类,主要用于胆机,大功率电阻则单独放置。电容主要按类型分类,耐压400伏以上的另外放置,也是主要用于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基本是保留到电路板层面,这样东西在哪儿就有个印象,另外也可以借鉴原生产者的设计思路。因为破烂的种类 ...

呵,我用的主要是各快递包装箱。

网友E:
量大的分类装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分类装袋备用。

晶体管我主要按材质, 类型,频率,功率进行分类,数量少的用塑料袋,数量多的用纸盒,有原盒的则依旧用原盒装。

网友:
用香烟盒吧。

网友:
是个难题。我现在都成收破烂了。

网友:
瓶子里盒子里都有,最重要的元器件单放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分类装袋备用。

这个方法不错,便于查找使用。

网友:
井井有条,有些像实验室的器材库。

网友(2017-11-11):
我是收集了我们单位连续3年的月饼盒,有30多个用来放小东西。所以老婆骂我是收破烂的。

网友:
看来大多数人都是光(管),不(理)。若做好细化的管理,维修备件时才能信手拈来。这段时间自已的备件刚分好种类。

网友:
以前也傻傻的拆,最后发现拆了反而不好找,不如留在板子上,需要时再拆,缺点就是占地方.

网友:
我是不要板子,太占地了,通常大致分下类,电阻电容管子,用时再找。

网友F:
我的做法是不伦多少,分类用盒子装起来。并注明名称,参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做法是不伦多少,分类用盒子装起来。并注明名称,参数......等

这个做法比较麻烦,毕竟各种元件型号太多,我觉得,能把各拆机元件登记在册就很不错了。

网友:
价值高的零件拆下来,按型号分门别类

元器件保存方式

元器件保存方式

网友:
扔一堆,随便放

网友:
买个格子盒比较方便

网友:
用盒子装。

网友(2018-01-18):
最好的保存就是不拆

网友:
我的都是拆下来,放在密封的小药瓶里,避免脚氧化。

网友:
x宝上的贴片元件料盒不错有大小,买来放零件分类坐上标记不错

网友:
一般时候不拆下来 弄个箱子装电路板 用的时候上去找

网友(2018-02-18):
用时现拆,不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