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动车发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有图

楼主(2017-10-12):
维修电动车发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有图。

正面

正面

上面

上面

上面2

上面2

网友:
如果有一端接照明控制的话,就是电压转换器。

网友:
小电流(钥匙)控制大电流(继电器触头)的开关。实际就一个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如果是电压转换器一般是铝外壳做散热。
这就是一只直流继电器

网友:
大电流继电器

网友:
俗称  吸力包

网友:
启动器,没这个不动

网友:
直流继电器,一般在串励式电机上用的多

网友:
看回复,学知识。

网友:
大功率继电器

网友:
直流接触器(电磁开关)

网友:
直流接触器,12伏电压线圈!楼上说的对

网友:
长知识了,下次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直流接触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
直流接触器,12伏电压线圈

网友:
也就是继电器

网友:
就是一个大功率的继电器

网友:
直流接触器

网友(2017-11-19):
启动继电器

网友:
小名继电器,大名接触器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看帖涨知识了

网友:
电启动摩托车上都用,电动车上不常见,大电流继电器,

网友:
起动继电器,用它,不烧钥匙锁

网友:
继电器啊。。。。。。。。。。。。。。

网友:
大电流继电器,用于断开接通动力输出的电路,防止不用的时候电池的电流失,用在正极,用钥匙电门锁开关小电流来控制他的开闭

网友:
直流接触器,标准12伏电压线圈,就是一个继电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