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楼主(2017-10-12):
各位老师大家好。在X宝买了个逆变器·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在11.9伏就开始报警,请问怎样修改低压报警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就应该报警了

我有其他的逆变器,一般都是11.5伏·报警

网友B:
有个电路图才好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路图才好分析吧

谢谢老师回复,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电路图,X宝也联系不到人。。。。

网友:
蓄电池的电压是标称电压 ,正常充电电压不大于 14.4V,到了12V就没电了,逆变器没问题 ,功率大 对蓄电池的容量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电路图,就得靠自己分析寻找.好在这种逆变器的电路都大同小异.

蓄电池过压,欠压,直流升压MOS管过 ...

谢谢老师,我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电路图,就得靠自己分析寻找.好在这种逆变器的电路都大同小异.

蓄电池过压,欠压,直流升压MOS管过 ...

我用的是锂电池,在其他的逆变器上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锂电有保护板的话,看看是否保护板误动作导致逆变器报欠压.

这种简化版的逆变器,对电池端的干扰很 ...

已经在其他逆变器上试验,没有出现低压报警这个问题,有空上传驱动板上的lC型号。。。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其他逆变器上试验,没有出现低压报警这个问题,有空上传驱动板上的lC型号。。。谢谢老师

这个驱动板上的lC是LM324    和494请问老师怎样修改低压报警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锂电有保护板的话,看看是否保护板误动作导致逆变器报欠压.

这种简化版的逆变器,对电池端的干扰很 ...

我试着在R14   2端并了一个51K的电阻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着tl494的第四脚向前找相应的运放和分压电阻电路.得结合芯片手册和电路拓扑来分析.

最好是直接根 ...

谢谢老师,明天再分析,,,,

网友:
不会吧,我经手多少12V逆变器,都是10V左右报警并几秒后停止输出

网友:
图片供参考

网友:
参考17楼大神的图,修改“电压检测”脚的电阻分压网络值应该可以调整低压报警阀值

网友D:
简化版的正弦波逆变器,用可调电源确认低压保护点,看看是不是因为功率较大,瞬间拉低了电池电压导致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化版的正弦波逆变器,用可调电源确认低压保护点,看看是不是因为功率较大,瞬间拉低了电池电压导致的保护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现在管子调烧了,手中没有管子,放一边了。。。

网友E:
lm324里边也许有用于电池电压检测部分,仔细查看电路走向不难查出改变取样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24里边也许有用于电池电压检测部分,仔细查看电路走向不难查出改变取样电阻即可。

谢谢老师,有空买些管子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有,标称1000W实际持续功率750W的对吧,我之前改了锂电的,电阻的精度太差,到了9.8V还没报警.也是按照 ...

谢谢老师关注,就是这种,你测量过波形没有,是不是正弦波的。。。

楼主(2019-09-10):
这个逆变器修好使用了2年现在又坏了,换了后级驱动管10n60现在问题是通电指示灯iang,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请问老师们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逆变器修好使用了2年现在又坏了,换了后级驱动管10n60现在问题是通电指示灯iang,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请问 ...

这个只能一级级的查,保护电路,驱动电路,没有电路图,都需要跑电路,测电压等,影响494工作的几个脚1、2、3、4、15、16,当然12脚必须要有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一般4脚是低电位(零点几伏左右),1脚电压小于2脚电压,同样16<15,导致3脚是低电位(0.7V左右,在最大占空比工作状态),测一下看什么地方不正常

网友:
还是做工太差劲;了。你找一下运放周边看哪一组是低电压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