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小型绕线机

楼主(2017-10-12):
用一个针线盒、一支3.5mm的长螺丝、一支3mm的较短的螺丝。Diy了一个小型绕线机。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没有计数器,就为以后如果要绕一些小的线圈准备准备。

网友:
无尽所用,有创意

网友A:
        绕些小线圈还是够用的,底座太薄了,不会太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些小线圈还是够用的,底座太薄了,不会太坚固。

是有一点轻。绕线的时候要用重物压一下。

网友B:
底部四角加吸盘,可以固定桌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四角加吸盘,可以固定桌面上

好主意!多谢提醒!

网友:
就地取材,创意不错。

网友:
创意真的不错,材料还好找~!

网友:
装个计数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