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内高手看下,三碟VCD带功放和520音箱可买吗?

楼主(2017-10-12):
三碟VCD带功放,型号为JVC MV7,150元不包邮。
520音箱后面坏的严重,50元不包邮。请指点,谢谢!! 0 (1).jpg 0 (2).jpg 0 (3).jpg 0 (4).jpg 0 (5).jpg

楼主:
有的说三碟爱坏,越复杂越爱坏。所在在犹豫。150元值不值呢?

网友:
VCD机,已经很少用得到了。
所谓功放功能,也仅仅是卡拉OK功能吧。

楼主:
能带动520这对箱子,听着还可以的。

网友:
品相差,老机,时间长,毛病就到了.

网友:
没见放大电路。

网友:
首先,不建议买所有旧光碟机,光头,机械老化没法修理。
其次,这种垃圾音箱,买了就后悔。

网友:
还可以读碟不?

网友:
中间几张开盖的是JVC收音头;实话实说:从图上看此头一般般呐。

网友:
开膛破肚的那部是收音头,要功放带的。

网友:
jvc的三碟VCD音质还是不错,cd有直通,是cd的底子。网上有文章分析过它音质。也是看了才入。我有在用mv55 前提读碟要好

网友:
个人用了不少碟机,感觉VCD比CD读碟好,DVD比VCD读碟好,光驱读碟更好,同一档次。可能是纠错能力更强

楼主:
中间图发错了,是一台JVC收音头内部图。

楼主:
JVC这个三碟机,读碟好,功放带爱华520音箱音质还行。

楼主:
我也看有贴子说,放CD时有另一套东西,所以才想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说三碟爱坏,越复杂越爱坏。所在在犹豫。150元值不值呢?

三碟爱坏------其实都是位置检测开关接触不良,的小毛病:拆开擦洗就行了。

网友:
从使用角度多碟机确实方便,不用经常换碟。只是没有高端机,大神都是用高端机看不上

楼主:
谢谢了,听大家的意见,我决定不要了。

网友:
玩玩可以,不过真的要用,还是搞一套好一点的吧,免得折腾。

网友:
这箱子声不错我有一对外观不比这个强,在后面也看不到价格合理就上,这东西越来越难碰到了。

网友:
这机器音质还可以,作为发烧入门级还是不错的,爱华音箱品相差,不过也值这钱,试想一对喇叭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