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耳机

楼主(2017-10-12):
    朋友送给我两只耳机,一只是SC2-300大家都知道,是上讯的,另一只什么标记都没,大家看下是什么耳机,直流阻抗有82欧,比SC2-300的直流阻抗30多欧要大很多,不知道是阻抗多大的。

网友A:
像是老式电话机听筒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老式电话机听筒的耳机。

是电话机听筒里拆的,就是不知道那个金色的是什么类型的,不知道是不是和SHH-1 350Ω一样。

网友:
就是SHH-1 350Ω

网友:
连接矿机试试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曾经买过几个类似的,直接连接矿机就很好用。

网友:
都是古董,没见过

网友B:
这二个是舌簧耳机,上讯的那个后盖能打开,有一个螺丝可以调整到最响的状态,3D Q矿机能直接,二极管矿机要加阻抗变换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话机听筒里拆的,就是不知道那个金色的是什么类型的,不知道是不是和SHH-1 350Ω一样。

测一下直流电阻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高阻耳机,

网友:
是老式电话机的听筒,貌似SHH-1 350Ω。

网友:
得用高阻耳机1500欧以上的。

网友(2017-11-18):
电话里拆出来的,我也有好几个

网友:
可能是高阻的

网友:
好像是过去电话机里送话器,和受话器

网友(2018-04-24):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是舌簧耳机,上讯的那个后盖能打开,有一个螺丝可以调整到最响的状态,3D Q矿机能直接,二极管矿机要 ...

调哪一个?

网友:
红圈内的螺丝能调舌簧片的距离,轻易不要调,以免弄巧成拙。

网友:
谢看风老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