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的投影仪,想屏蔽点灯板。

楼主(2017-10-12):
奥图码的投影仪,想屏蔽点灯板。
点灯板的光耦进主板的信号,我短接了。但是没反应
开机后和检测不到灯一样的报错,,,

点灯板和电源板事一起的,进主板的就只有两组线, 一组是三个光耦的五根。一组是供电线,12v 5v 。。
想不出如果有脉冲回主板,是哪里发出的信号,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8396-1-1.html  拿本论坛五线改法对照看看你是否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8396-1-1.html  拿本论坛五线改法对照看看你是否弄错?

没弄错呀。短接光耦输出的34脚。没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弄错呀。短接光耦输出的34脚。没作用

我只能说你没有看光偶改?找出三个中那个反方向的就是信号脚。

网友A:
忘记说了!如果不行可以串接一个三百欧的电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你没有看光偶改?找出三个中那个反方向的就是信号脚。

看了啊,你看我的图里面不是已经说了,我短接的那个就是反方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如果不行可以串接一个三百欧的电阻上去!

串电阻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如果不行可以串接一个三百欧的电阻上去!

你好请教一下,串电阻是没有反应的。   在正常连接的情况下,我发现那个光耦输出,一脚是有5v电压,一脚是和地有十几欧的电阻。 然后开机的时候,一个脚电压会降下来一些,另一个脚会有通断几下。。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串电阻是没有反应的。   在正常连接的情况下,我发现那个光耦输出,一脚是有5v电压,一脚 ...

据我所知,光耦3.8至5v电压都是正常的,一般地线就是负极。但是光耦的地线不是直接接地,是回流接在一个贴片三极管上,当主板开机后cpu会输出一个3伏多电压控制三极管另一脚导通接地。这样电流通过光耦发光给接收头接收到信号再反馈给主板。主板再发一指令给380伏那组电压导通,这样就完成了整个点灯过程, 奥图码的投影仪我没试过屏蔽点灯板是否可行?但是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九十的投影机都可以屏蔽点灯板的。只有百分之十的机型行不通。如果这种解答对你有帮助请给予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光耦3.8至5v电压都是正常的,一般地线就是负极。但是光耦的地线不是直接接地,是回流接在一 ...

请问能否有其他联系方式,我拍详细的电路图给你看。因为我完全按照你那个方法,短接后没效果

网友B:
我有次拆机,拆完后不会出图像了,索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拆机,拆完后不会出图像了,索尼的

额。。。。你拆坏了吧

网友B:
拆的时候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问题

什么机型?

网友:
早处理掉了,我玩过十几个了,不过总感觉以前爱普生的色彩好,索尼的色彩偏白,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求高手改灯

网友(2017-12-09):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拆机,拆完后不会出图像了,索尼的

是不是没注意哪里有保护开关,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