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有声无影

楼主(2017-10-12):
我的液晶电视今天一开机有声无影,声音正常。开关正常,就是无影。谢谢。想自己修试试。希指导。

网友A:
拿手电打一下,看一看屏幕里面隐隐约约有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手电打一下,看一看屏幕里面隐隐约约有字吗?。

没见到,关机蓝指示灯亮。

网友:
问题应该处在液晶驱动部分

网友B:
不是背光问题,那就显示部分了,要是有同型号的只要换换板子就知道了

网友C:
先确定电压部分正常再说吧。重点是各个滤波电解性能。

网友D:
背光问题居多,手电照一下屏幕,看看有显示没

网友:
估计是LCD的背光

楼主:
不懂不能乱整。整完不行我就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不能乱整。整完不行我就蒙了、

你整不好发过来我帮你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问题居多,手电照一下屏幕,看看有显示没

明天照一下;背光的问题也是。板和管的事。我的想法范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电压部分正常再说吧。重点是各个滤波电解性能。

电源板几点都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背光问题,那就显示部分了,要是有同型号的只要换换板子就知道了

买板了,我还是想换件。换版,换机,觉得矿坛没面子,守着这些专家,都说小毛病,就是没有一箭中的。很失望,我70多了还想学新东西。这些年轻人就是大概,也许。可能。很失望。

楼主:
邮这电源板行吗,回来我自己按。邮电视费劲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板了,我还是想换件。换版,换机,觉得矿坛没面子,守着这些专家,都说小毛病,就是没有一箭中的。很失 ...

别的先不说,你说70多是啥意思?70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先不说,你说70多是啥意思?70后么?

我太高兴了,谢谢,我严格说40后啦。1946年X月x日。再一次谢谢,我字里行间还有70后的气息。收藏电子管收音机千台以下。精修各种中外电子管收音机。有时活少闹心。就和液晶干上了、发现俩路。不争了。年龄不饶人、哈哈。

网友:
有声音电源基本没问题,先考虑背光电路是不是出问题。毕竟液晶屏要靠背光才能看见

网友:
基本上是背光出问题,如果是LED的,可以用非隔离LED灯驱动试点亮灯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板几点都无电压。

没修过液晶电视。前几天修了个19寸显示器。灯管的,里面只有电源板与驱动板,LED的只有一块板。指示灯不亮,查电源5V没有,12V不到一半,查元件电阻电容晶体管都好,集成电路没资料不好查。淘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只用6+12,装好完毕,一切正常。你有伴音,指示灯亮,电源板还要好好查查,空载就可以,如果没电压才可怀疑电源,我想电源板也是5;12V输出。我那个电源板还同时带灯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F:
请在夜间关掉照明用手电贴着屏幕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您说自己70多了,年龄不是问题,姜子牙80才当丞相,技术跟年龄也没有直接关系,问题是你说的太笼统,有声无图像的原因太多了,大家没办法一一给你介绍一遍,你总得提供一些自己测量的数据啊,还要让大家来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您说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在夜间关掉照明用手电贴着屏幕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您说自己70多了,年龄不是问题,姜子牙80才当丞相 ...

我没看,以为换电源版的事,换了全解决了。不对吗。年龄大了,还想知道差哪了。想知道换个吧零件完活。但有惰性。不像年轻人问到底的精神,。谢谢指教。

网友G:
先看电源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修过液晶电视。前几天修了个19寸显示器。灯管的,里面只有电源板与驱动板,LED的只有一块板。指示灯不 ...

我还有一台可能是10吋液晶,电源是12付,我得一个19付适配器叫我插上了,烧了但屏还有光感。有时间研究一下,与时俱进吗不死就玩。多时玩完多时不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看电源上的电容

电容很多。换俩不行。

网友H(2017-12-04):
应该是背光电源故障

网友I:
看看有没有音箱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有没有音箱插孔

换了个电源板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背光电源故障

换个电源板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