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拧空调铜管螺帽时,总把铜管拧成麻花了,应如何操作才对?

楼主(2017-10-12):
我想拆开空调铜管螺帽,但拧铜管螺帽时,我总把铜管拧成麻花了,

师傅说是因为我一点手劲都没有,我见师傅用爆发力,两把活动扳手,一个扳手夹住固定不动,另一个扳手猛然一用力,螺帽就松了。

我后来在拆室内机2根铜管的螺帽时,我把铜管放在地面,用脚踏住一个扳手,用手对另一个扳手猛用力,拆开铜管螺帽了。

  但不是所有的铜管都能踏在脚下,对于图中这种及铜管竖直的,我拆铜管螺帽就担心铜管拧成麻花。

请问各位老师,应如何操作,才能避免拆铜管螺帽时,把铜管拧成麻花? 有什么决窍?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平时多练练俯卧撑,双杠,可以增加臂力和手腕的力量,再就是装的时候喇叭口后侧和螺母斜坡面接触的那里要加一点点冷冻油,拆的时候就有用“寸劲儿”就是要一下子把螺母拧松,但是扳手又不能转的角度太大,拧松之后再晃动铜管和螺母使它两个分开,不要粘在一起,就好拆了

网友:
  铜管薄螺母死才容易扭成麻花,在铜管上包布条右手用鲤鱼钳夹紧,螺母用活扳卡死,用榔头柄猛拍活扳,只要松了就好办了。用的是巧劲不是力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多练练俯卧撑,双杠,可以增加臂力和手腕的力量,再就是装的时候喇叭口后侧和螺母斜坡面接触的那里要加 ...

拧紧不要用力过猛用力均匀点就行

网友:
先松动一点,然后用锤子🔨敲击几下,确认螺母送动再继续拧

网友:
螺帽在铜管上必须顺滑, 有些扩管器会在管子外面挤压形成两个刀锋,这个要处理干净,

  拆的时候用大扳手拿着把子最后端缓慢加力就行了, 如果是双管连接头两把扳手调整一下扳手角度,让把手形成一个较小的夹角,用手的握力加力就可以扳紧或者松开。 这都不是啥难事的。

网友:
铜管扩口角度,尺寸尽量标准些;紧罗母的时候不要用尽全力,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拆装空调多年,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即便是铝管的也没拧成麻花过!是不是管子没对正就拧管子造成的?

网友:
考验的是瞬间爆发力,在铜管未变形之前先加力把镙帽拧开...

网友:
力量和速度调到最大,旋转角度最小,步进旋松。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先松一点后再用钳子轻转动铜管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两把扳手要往里压,不要往外掰。那样不好控制力道。往里压只要松一点就好办了

网友:
感觉楼主在使用扩管器时喇叭口没处理好?《毛刺,口型等》螺母跟着铜管转?才纽成麻花型。仅供参考。

网友(2017-11-29):
没遇见你这种现象,要不就不要嫌麻范,给铜帽和铜管间上点冷冻油

网友:
适可而止,楼主估计是怕拧不紧,还在加力去拧。

网友:
还没出现个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