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液晶屏6448ac30-10电源接口在哪

楼主(2017-10-12):
我是想试试屏幕能不能点亮 换两个钱花花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主板送电进去就可以亮了。

网友:
这个屏应用地方挺多,倒是资料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送电进去就可以亮了。

谢谢你了 就这几个口 怎么连线

网友B:
这个很老了,不值钱你只是看个亮,就点亮背光。你想显示个颜色或图片那就要完整的信号要配驱动板。
只点亮背光。26和27pin  +12V,      29和30pin   GND,       23pin  +3.3或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老了,不值钱你只是看个亮,就点亮背光。你想显示个颜色或图片那就要完整的信号要配驱动板。
只点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