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灶T-600A茶艺炉

楼主(2017-10-12):
不会加热了怎么办,电源正常.

网友:
这个好办,送你俩字:送修!

网友:
里面一只双向可控硅击穿,或芯片坏了,,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是功率管焊点开焊查查功率管

网友:
描述太简略了。至少拆开给老司机们看下电路板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