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普通电源改可调后,电流不能从0起调

楼主(2017-10-13):
tl494普通电源改可调后,电流不能从0起调,直接把15脚接地,电流最低也只是360ma.问题在那里?

楼主:
原图这样的,这个R36是什么用?

网友:
康同丝取样的都是这样494改可调的没有能从零起调的

网友A:
是能够0A起调,但有些494的15、16脚比较器的误差较大,不能0A起调,像你这样估计就是误差大。

是不是像下图一样的接法,如果是这样,电位器关到底,等于15脚接地,电源会关闭,电压会归0,短路无电流,这是正常的,如果还有电压电流就要换494了。

网友:
接地不行那就接个负压啰

网友:
16脚加点正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能够0A起调,但有些494的15、16脚比较器的误差较大,不能0A起调,像你这样估计就是误差大。

是不是像 ...

当15脚与16脚电压相等时,输出会关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15脚与16脚电压相等时,输出会关闭吗?

按图按接,调流电位器关到底,输出会关闭为正常,不关闭的是494芯片质量不好,网上购的新片有许多不能关闭。

网友B:
把R39 R40去掉,加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楼主的图中的电源即使把TL494关闭(0占空比输出)电源也会有输出。R36决定输出电流的大小,把它换成可调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流。

网友(2017-11-25):
引用 网友B:
把R39 R40去掉,加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楼主的图中的电源即使把TL494关闭(0占空比输出)电源也会有输出。 ...

你好!老师傅,我这R36换成可调电阻500欧姆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8-08-25):
引用 网友A:
是能够0A起调,但有些494的15、16脚比较器的误差较大,不能0A起调,像你这样估计就是误差大。

是不是像 ...

的确,之前15脚接地电流都不会归零,在旧电源上拆了NEC,三菱的494芯片换上了立马OK。494芯片水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按接,调流电位器关到底,输出会关闭为正常,不关闭的是494芯片质量不好,网上购的新片有许多不能关 ...

谢谢朋友提醒, 换了拆机芯片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8-11-01):
我的也不能调零,康铜丝10毫欧,最低有27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这样的,这个R36是什么用?

楼主能分享以下改造过程吗,我单独给494供电电路为什么不启动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TL494电源,加辅助电源,取样电阻26mR,运放正负端直接并联在取样电阻上,输出短路电流为50mA,不能调到0

网友(2019-05-17):
我的恒流最低输出340mA,想了多种办法找不到原因,看来是芯片的问题,不换芯片解决不了的话,我就不解决了,等路边捡到合适的494芯片以后再试试

网友(2021-12-11):
都是大神,我的改完,苦逼的是电位器关到底,输出就彻底没了,电位器大概要调上去2.30度,才能正常调压!!想了好些天也没个好解决方案,懒得想了。。。看了楼上大神们的说法,我要不要换个垃圾494试试喃??

网友(2024-07-01):
杂牌12v12a改好电压0-14.22v电流1.0几a到8a以上,谁知道电流能从几十或几百毫安起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