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辨别真假基准波形-运放还原方波仿真

楼主(2017-10-13):
运放辨别真假,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而运放还原方波仿真测试,可以为我们用示波器测试辨别方波真假提供比较客观的基准波形,我们用示波器测试得到的波形与仿真得到的波形比较,就可以基本确定这个运放是不是真的。

AD827JN-1MHZ方波仿真波形

AD827JN-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CA3140E-10KHZ方波仿真波形

CA3140E-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EL2211CN-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LM318N-10KHZ方波仿真波形

LM741CN-1KHZ方波仿真波形

LM741CN-10KHZ方波仿真波形

NE5532AP-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NJM082BD-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OP275GP-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OPA2604AP-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TL072CD-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LM1458N-100KHZ方波仿真波形

LM1458N-10KHZ方波仿真

网友:
只能说做个参考作用  。

网友A:
仿真就只能看看,实际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就只能看看,实际有差别

这个差别肯定是有的。仿真的仪器仪表一般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而真实的测试会受到手头的仪器仪表参数的影响,但用来判断真假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假运放它基本都是用低端的运放假冒中端运放,低中端运放冒充高端运放,从波型上相差比较明显。

网友B:
这只是说明不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办法对于用在音响的运放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运放的指标很多,尤其是用于仪表的运放,最讲究的是它 ...

这只是讲辨别真假。至于精度这东西,是另外讨论的话题。其实在这个仿真软件里,运放工作的一些参数是可以自行设定的,只是与辨别真假关系不大所以不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说明不同带宽

这里只要能够辨别真假就行,其他参数是另外的话题。

网友:
有没有7446方波运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对于音响使用的“真假”。一些高精度运放的频率指标并不好,如果把它用于音响就是“假”的运放。

这不是本帖讨论的范围。

网友D:
运放辨别真假还得是实测吧,用仿真只是理论分析工具,它怎么能知道你手中的东西是好是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辨别真假还得是实测吧,用仿真只是理论分析工具,它怎么能知道你手中的东西是好是坏呢?

这个是肯定的,仿真只是为实测对比提供基准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