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的差别

楼主(2017-10-13):
现在各种品牌的收音头很多,但是出来的声音有大有小,差别在哪里,可以改进吗。

楼主(2017-12-06):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台有几个还值得听哦

不管怎样,电台很多时候的音乐还是不错的,就是广告太多,烦人。

网友B(2017-10-13):
这个跟电路设计输出电平有关,有能力加大低放电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路设计输出电平有关,有能力加大低放电平就可以

不是很懂,低放电平是指哪里。

网友:
低频放大的输出电平

网友:
低放也不是很多懂,建议加大音量不就解决了

网友C:
差不太大。

主要是灵敏度、信噪比、声道分离等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太大。

主要是灵敏度、信噪比、声道分离等指标

差很多的。。。。。。。

网友D:
一般简单的讲,空气连手调机空气感强,模拟味浓,数调机解析好,声音偏现代一些。

网友:
我感觉现在的收音机普遍都灵敏度不高。而且声音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好听。我有个爱华的组合音响,闲置10多年了,收音机出来的声音就很好听。感觉很舒服。

网友:
一个是几十到几百块的收音机,一台是大几千上万的音响,怎么对比?

网友:
话说,我也有爱华990音响,FM收音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网友E:
关键是FM解码芯片是否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FM解码芯片是否优质

目前我知道的解码芯片有la3401,la3410,la3361,an7470.la3370,ha12016,ta7343.哪个最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知道的解码芯片有la3401,la3410,la3361,an7470.la3370,ha12016,ta7343.哪个最理想。

抱歉没有研究过、你可以尝试咨询版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知道的解码芯片有la3401,la3410,la3361,an7470.la3370,ha12016,ta7343.哪个最理想。

个人会更喜欢LA3401,HA12016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会更喜欢LA3401,HA12016多一些。

可我的jvc收音头用的la3401声音很小,不知道毛病在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简单的讲,空气连手调机空气感强,模拟味浓,数调机解析好,声音偏现代一些。

老兄所言即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我的jvc收音头用的la3401声音很小,不知道毛病在哪

声音小是多方面的,不一定是解码芯片问题,收音头是老古董,岁月沧桑,多少都会有些老化与失谐,尤其中频与鉴频问题偏多,可以自己试着微调一下,记住标记,不行再复原即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老兄所言即使

谢谢!收音头是模拟时代的技术杰作,虽然已沦为古董,但FM的声音仍然迷人,免费且不断刷新的新闻,经济,音乐类节目可听性也很好,所以收音头值得收藏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收音头是模拟时代的技术杰作,虽然已沦为古董,但FM的声音仍然迷人,免费且不断刷新的新闻,经济, ...

收音头的模拟味道是非常好听的,一般的收音机是无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小是多方面的,不一定是解码芯片问题,收音头是老古董,岁月沧桑,多少都会有些老化与失谐,尤其中频 ...

原来收不到,就是调过以后,收音声音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收不到,就是调过以后,收音声音小。

极有可能是那个中周内的电容失效了,可以在外面并一只50-100p云母电容再微调,如不行那就只有拆开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有可能是那个中周内的电容失效了,可以在外面并一只50-100p云母电容再微调,如不行那就只有拆开换掉了

已经换过了。还是声音小,能自动搜索遇台停,没立体声标志。估计还是接收信号弱吧。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普遍都灵敏度不高。而且声音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好听。

网友:
手调空气连收音头所用IC基本上是HA1137,HA1151,HA1156这几个芯片,山水,健伍的应该性能,音色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声音小,能自动搜索遇台停,没立体声标志。估计还是接收信号弱吧。

声音小与无立体声并无直接联系,无立体声首先怀疑当地的接受信号与环境,如果同一地点别的机器能收立体声,说明机器有问题。不知单声道声音是否小?单声道声音正常,则机器基本正常,如无立体声加上声音小基本可以确定是中频失谐或解调压控振荡器VCO的问题了,慢慢查。

网友:
用的芯片不一样,灵敏度这些差别会很大

网友:
听说还有不太常见的TA8130Z和AN7472,据说比HA12016,LA3410,LA3390这些还要好些,其中分离度指标60Db。

网友(2017-11-29):
加个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声音小,能自动搜索遇台停,没立体声标志。估计还是接收信号弱吧。

整机失调,立体声解码IC故障,这IC的调校微电位器接触不良或失调都会造立体声指示灯不亮,检查下吧。一般不宜随便调整电感元件,这是维修收音机的大忌呀。

网友:
输出声音大小,是和输出电平相关的

网友:
输出声音舒服程度,除电路设计选料等因素外,还和耳朵和心情有关!

网友:
围观学习 感谢各位见解

网友:
一直想要一台理想的收音头,想想满台卖狗皮膏药的,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