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固态硬盘开卡

楼主(2017-10-13):
我一块金士顿的v+200 64g ssd不能识别,应该是掉固件了,需要开卡。有人懂的指导一下或详细教程发来看看

网友:
过保了吗?

楼主:
早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数码之家。用论坛搜索看看,有很多案例可以参考。

看过,感觉比较复杂,主要linux搞不懂,不知有没有win系统的

网友:
如果你的主控只有linux的工具,那就只能linux开卡。开卡工具都是主控厂商放出的,基本没有第三方搞。

网友:
开卡不难,但要看你的ssd的主控,你这种品牌的一般是没有开卡工具的,当然这是我个人说法,你还要找高手验证,我的建议是把旧盘出掉,因为有人可以把这个芯片转移到其他主控的ssd主板上再开卡,自己搞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网友B:
拆开看一下,主控芯片然后对照到网上去搜索开卡工具

网友:
开卡是什么意思,老司机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一下,主控芯片然后对照到网上去搜索开卡工具

工具找到,全是英文还是Linux软件,晕了。不会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8G的固态,关机是好的,再开机就不认盘了,怎么回事儿

可能也是掉固件了需要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