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大神,改通讯电源,碰到烧热敏电阻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楼主(2017-10-13):
像中了毒一样,珠江3004通讯电源,让我改成86伏二十安的用来充电瓶车锂电池,改了八九台了。我的改法是网上学的,很简单,全波整流改全桥,串稳压二极管高电压。之前买了七台改好了三台,烧了四台,原因很多,过载,焊错了线,但是好的三台顺利用了两三年。最近手痒又买了两台,改了就碰到怪事了。
这次稍微提高了些电压,改成89伏,滤波电容之前用160伏330uf,这次用的100伏10000uf,其他一切都是老样子改法。上去空载电压正常,但一输出就闻到焦味,隐约看到某个另件都烧红了,赶紧拆下来查,是个热敏电阻,靠近输出的位置。拆了个好的换上,继续烧。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姐了,这是什么原因?输出的功率也就一千瓦不大呀。
哪位大神知道的告诉我原因,一定顶礼膜拜!

楼主:
按理说提高两伏电压和改大了滤波电容没啥问题啊。之前改好一台,坏一台,这规律真是邪了,这次可算小心了,还是中了魔咒一样烧。之前坏的都知道原因,一台是过载了,让我改三十安,用了十分钟后炸了,二台是直接焊错了。都是后级板烧了,不会修,家里一堆,可以派什么用呢没想明白,听说可以改逆变器。这次就怪了,还是不成功,论坛大神能帮我分析下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烧热敏电阻?好奇鬼,建议上图看看

楼主:
上图了。就是这个黑色的元件,原来粘在线圈旁边的,为了查型号把它扒开了,当然这不是烧的那块板,烧的那个已经面目全非了。而且就烧这个,其他都好的

楼主:
10d-15,应该是热敏电阻吧,量了下阻值很低的,几欧的样子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热敏电阻,10欧姆,直径15毫米,你这热敏电阻是串在什么位置,上个草图看看。这个10欧姆热敏电阻要通过10安培电流很悬!

网友:
超出它的允许功耗了吧!不懂,也是猜的

楼主:
电阻一头串在输出正极上,另一头看不清,因为焊在电路板反面上,看不到线路

网友:
是不是虑波大了~原先多少的~开关电源很少见1000uf虑波了

楼主:
滤波大了有影响吗?这个道理我想不明白。原先是63伏330uf,我改成160伏330uf,都是成功的,这次没合适的,就换上了100伏10000uf

楼主:
说错了,是1000uf的

楼主:
滤波电容是和输出正负极并联的,应该不会有影响吧。现在我搞不明白这个粘在磁环线圈旁边的热敏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了。就是这个黑色的元件,原来粘在线圈旁边的,为了查型号把它扒开了,当然这不是烧的那块板,烧的那个 ...

应该是防浪涌用的热敏电阻,在大电流下要与继电器配合使用,开机后继电器吸合短路该电阻。看看有没有继电器,继电器坏了就会烧热敏电阻。

楼主:
哦,我去查下。但没负载的情况下,电压正常,元件也不会烧

网友:
你充电时多大电流?你先用小电流试试如1A,测电阻两端电压,算一下功耗。

网友:
ptc热敏电阻用在输出,第一次看到。

网友:
热敏电阻超功率了,得换更高规格的

网友:
这个电阻只是防止涌浪的热敏电阻,但不能功率超过太多,直接就会烧炸

楼主:
那我可以拆掉他,直接短接吗?

楼主:
刚才仔细看电路,终于发现了原因。原来输出有两路并不是并联的,有一路是串联了热敏电阻,所以只能小电流,换另一路输出就正常了。怪我自己不仔细,虚惊一场。上照片,红线是正极输出,焊点下面那个焊接就是串了热敏电阻的。

网友(2020-05-03):
楼主,放下修改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