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_DEMO_D无线对讲数据传输演示板评估板

楼主(2017-10-13):
                             无线对讲数据传输演示板评估板
                                      FRS_DEMO_D
                                         说明书
                                          V400

1.        演示版特点介绍
1)        本演示板可用于本公司1W UHF/VHF, 0.5W UHF/VHF, 1W(350M),2W UHF模块演示;
2)        只需要接上不超过5V 的直流电源即可工作; 省去您寻找器件和做PCB板的麻烦, 方便您快速对本公司模块进行评估;
3)        128 X 64点阵豪华大液晶显示,带背光。文字清晰,显示内容丰富。
4)        支持16个频道。 每个频道的发射,接收频率,以及发射和接收亚音频均可单独设置并保存,掉电保持。
5)        演示版本身可独立设置所有参数,无需连接电脑。

6)        功能丰富。 对讲,短信/数传,扫描, 设置,删除。
7)        数字键盘,操作很方便。
8)        接口丰富。给用户提供了2组常用到的接口,方便试验和评估;
9)          一板两用,即可作为评估板,也可作为开发板。
2.        演示版人机接口图示

3.        演示版/开发板基本功能
3.1演示功能
1. 语音对讲
2. 参数设置并保存
1)        可分别设置发射,接收频率;
2)        可分别设置发射,接收亚音频00-121;
3)        可设置MIC 灵敏度:1-8;
4)        可设置语音加密:  0-8;
5)        可设置声控级别: 0-8;
6)        可设置静噪级别:  0-8;
7)        可设置默认音量: 1-9;
8)        发射限时: 0-9;
9)        压缩扩展: ON/OFF;
10)        高低功率: 高/低; (对0.5W 模块无效)
11)        可设置省电功能:开启/关闭;
12)        可设置带宽: 宽带/窄带;
13)        可发送接收短信息;
14)        支持16个频道参数设置和保存,掉电保持;

同时支持通过本机和电脑进行参数设置

3. 扫描功能
4. 短信息收发演示
5. 恢复出厂设置
可删除EEPROM 中所有设置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8. 显示
LCD显示,屏幕为128 X 64 点阵,带背光源。

3.2         开发功能
把选择开关J10,J11 拨动到“USER”位置,用户可以通过单片机或者电脑直接对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功能控制。

4.        LED 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橙色, 接上电源时, 此灯亮;
   发射指示灯: 红色, 发射时,此灯亮,否则灭;
   接收指示灯: 绿色, 接收到有效信号时,此灯亮;

5.        接口
5.1  接口功能说明
J1:   电源座, 3.3V-5V, 可外接DC 电源或者锂电池; 上正下负;
J2:   喇叭座, 可使用4欧以上的喇叭, 功率1-3W;

J4:   软件开发,调试,烧录接口。(用户不用)
J5:   串口通信接口, 特别注意:必须是TTL 电平, 不可以RS232 电平;
      1) GND
      2 ) RXD  接外部设备的RXD;
      3) TXD   接外部设备的TXD;
J6:  用户接口共5个。
1)        GND:
2)        PTT:   用户把这个口拉低,模块进入发射状态;悬空,接收状态;
3)        LINE_IN: 用户可连接外部音频信号,经过模块发射出去;
演示版上串联分压电阻进行大概75% 的衰减。衰减后的信号幅度不能超过20MV;
音频信号的频率只能支持300 – 3000HZ;
4)        LINE_OUT: 模块音频信号直接输出,没经过演示版上的功放放大;
5)        SQ:  接收信号指示脚,有信号,为低电平; 无信号,高电平。

      J10, J11:  通信接口连接选择;  可选择USER, DEMO 模式;
             开关均拨动到左边, 为DEMO 模式, 可演示所有的功能;
             开关均拨动到右边, 为USER 模式, 用户可直接对演示版上的模块进行参数设置,短信传输等; 配合J6, 用户可进行开发;
      J9:  音频选择开关
             开关均拨动到左边, 为DEMO 模式, 演示版上的MIC 接通电路, 可以做语音对讲演示;
           开关均拨动到右边, 为USER 模式, 借助J6 的Line_in, 可以把外部音源发射出去;

5.2 关于J10, J11, 串口的说明:
1)        J10, J11在DEMO 模式:
用户可通过  J5 的串口来进行参数设置,短信收发;
在DEMO 模式,用户的指令是经过演示版的单片机接收,单片机分析判断后再送往对讲机模块去执行; 参数可以保存到EEPROM中,并能掉电保持;

     注意,此版本取消了USB 接口,仅仅保留UART 接口;
2)        J10, J11 在USR 模式:
          J5 的串口是直接连接到对讲机模块的串口的,不再经过演示版的单片机, 用户可以直接对对讲机模块进行操作; 由于指令不再通过单片机,所以参数不能掉电保持;

注意,此版本取消了USB 接口,仅仅保留UART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