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3.0口不向下兼容2.0

楼主(2017-10-13):
之前用WIN7所有的USB口都正常,但就上个月突然间插入2.0设备就无法认了。3.0的U盘和硬盘读写正常。重装系统也不行。现又装了WIN10还是没法用。

网友:
2.0U盘插入指示灯亮不?不亮的话,估计USB2.0的GND针脚断路了,3.0U盘还有一个GND针脚,所以还能用。

楼主:
华硕W519L的笔记本

网友:
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吧,硬件问题,和系统没关系。

楼主:
那读3.0U盘又正常呢,插2.0的设备都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读3.0U盘又正常呢,插2.0的设备都没反应。

没进系统之前用2.0的优盘也不能启动电脑?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用usb2的u盘pe之类的启动试试,已验证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之前正常,肯定不是不支持

网友:
U盘是否正常?接触是否正常,还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进系统之前用2.0的优盘也不能启动电脑?

没进系统之前用2.0的优盘也不能启动电脑

网友:
是不是2.0的优盘有问题

楼主:
所有2.0的设备插进去都没反应

楼主:
但插到2.0那个接口就正常,3.0两个接口除了插3.0的U盘硬盘能正常读写外。2.0的设备插进去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插个鼠标键盘试试看

网友:
进BIOS设置里看看有没有usb兼容设置。

网友:
USB触片的问题?

楼主:
今天拿到华硕售后那里检测,说是南桥出了问题。没法修了,除非换主板。

网友:
你的2.0U盘是不是好的尼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吧  ……

网友(2017-12-2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搞定了没有?

网友:
肯定县硬件问题!

网友(2018-08-24):
没有找个鼠标键盘或者其他的转接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