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EC36 A30模块的天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7-10-14):
跟风买了2块 FAEC36 A30模块,用自己做的仿Silicon demo板试听,FM段良好,AM/SW段能收到台,声音很小,不知道何故

AM/SW的配置字与4730/31的差别只有roperty 0x3705. AM_FRONTEND_AGC_CONTROL,有关系吧,好像也不成功,陷入迷局了
做过的兄弟请指导一下

附上照FAEC36 A30模块画的天线图如下:

楼主:
C:\Users\kenny\Desktop\123

楼主:
晕,贴不上图

网友:
您得用高级模式编辑,然后上传。

楼主:
谢谢longshort 指导,我的win7可能有问题,换XP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高频头程序能发一下吗,我也买了两个模块准备做一下,谢谢!356448120@qq.com

网友:
楼主,我的FM接收正常,但是AM和SW收不到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3):
AM/SW能收到台,就是声音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AM/SW能收到台,就是声音小

能分享一下源程序吗,我这边也移植试一下,谢谢!

楼主:
AM/sw的部分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AM/sw的部分可以发给你

好的,谢谢!我的邮箱   356448120@qq.com
我这边设置就是         powerup    0x01,0xd1,0x05
                                Si47XX_Set_Property(0x40,0x00,0,valueL);  //设置音量
                                Si47XX_Tune     0x40,0x00,0x--,0x--,0x00,0x00  //中波
                                Si47XX_Tune     0x40,0x00,0x--,0x--,0x00,0xff   //短波
然后就只能收到噪音,是不是设置少了那个寄存器?

楼主:
******************************************************/
void si47xxAMRX_Initialize(void)
{
                u8 i;

                u8 cmd[2];
                u8 rsp[1];

                if(fRtReceived)
                        Lcd_ClearRect(RDS_PI_XADDR,RDS_PI_YADDR,101,3);        //清显示
                else
                        Lcd_ClearRect(RDS_PI_XADDR,RDS_PI_YADDR,101,2);

                fRtReceived = 0; //
                // power up the device, and then perform the,initial configuration.
                si47xx_PowerUp(AM_WORKMODE,AM_POWERUP_PATCHED);                //power_up切换到AM模式
                si47xx_set_HardMute(0x03);                //mute on,bit1,bit0 = 1,mute off
                PAMP_EN;                                                                                                    //开AMP

                #if PATCH_AM_MAX_AVC_ENABLE                                //
                        si47xx_AM_AUTO_VOLUME(AmMaxAVC);
                #endif

                si47xx_AM_FRONTEND_AGC_CONTROL(AM_FRONTEND_AGC_CONTROL_Default);        //ant default

                // Configure all other registersroperty 0x3402. AM_SEEK_FREQ_SPACING
                si47xx_AM_SEEK_FREQ_SPACING((u16)AmSpacing);    //参考频率

                // set am DeemphasisreEmproperty 0x3100. AM_DEEMPHASIS
                si47xx_AM_DeemPhasis((u16)AmDeemp);                                                 //1:0x3100去加重
                // set the band range
                si47xx_AM_SEEK_BAND_BOTTOM((u16)AmSeekBottem);  //搜索下限
                si47xx_AM_SEEK_BAND_TOP((u16)AmSeekTop);                                //搜索上限
                //set the am channel filter bandwidth:2k,3k,4k,6k
                si47xx_AM_Filter(AmFilter);                                                        //2:0x3102, 波段带宽

                //set Refclk frequencroperty 0x0201. REFCLK_FREQ
                if(RCLK)
                        si47xx_set_REFCLK_FREQ(32700+RCLK);                //参考时钟
                else
                        si47xx_set_REFCLK_FREQ(00);

                //SET REFCLK frequenc prescale
                si47xx_set_REFCLK_PRESCALE(REFCLKPRESCALE);        //设置RCLK输入分频器值
                si47xx_AM_SOFT_MUTE_RATE(AmSMuteRate);                        //0x3300
                si47xx_AM_MUTE_SNR_THRESHOLD(AmSMuteSNR);                //0x3303
                si47xx_AM_MUTE_MAX_ATTENUATION(AmSMuteAtten);        //0x3302, 设置最大衰减在软静音(dB),设置为0禁用软静音,默认值是8dB
                si47xx_AM_SOFT_MUTE_SLOP( AmSMuteSlope);                //0x3301, 设置AM软静音斜率,默认值是1坡度

                //set seek tune SNR and RSSI: 设定自动搜索时的SNR RSSI阀值
                si47xx_A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AmSeekSNR);        //搜索时SNR阀值
                si47xx_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00);                                //搜索时RSSI阀值
                //set current tune frequence
                if( AmSpacing == 9)                                                        //步进频率,参考频率9KHz
                        AmBand -= (AmBand-522)%9;                 //Initial the AM band to 9k band
                else if( AmSpacing == 10)
                AmBand -= AmBand%10 ;                                         //Initial the AM band to 10k band
                si47xxAMRX_tune(AmBand);
                si47xx_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AmSeekRSSI);        //搜索时RSSI阀值

                if(Vol&0x0F)
                {
                        if(Vol>8)
                                Vol = 8;
                        si47xx_set_Volume(0);                                //set the volume
                        si47xx_set_HardMute(0);
                        for(i=1;i<=T_Volume[Vol];i++)
                                si47xx_set_Volume(i);                        //set the volume
                        }
                Lcd_DispVol();

                cmd[0] = GPIO_SET;                        //切换外天线到AM,SW
                cmd[1] = GPIO_GPO1_Hi;        //GPO1 = 1,外ANT切换到AM/SW
                si47xx_command(2, cmd, 1, rsp);                //&rsp送出2字节,返回1byte状态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
void si47xxAMRX_Initialize(void)
{

刚刚置位GPIO1试了一下,能收到信号了,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到,谢谢了!
但是短波接收效果不好,噪音很大,能听见一点广播声音,估计可能是白天的原因,晚上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置位GPIO1试了一下,能收到信号了,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到,谢谢了!
但是短波接收效果不好,噪音 ...

是可以的,声音小

网友:
今天用我刚买的高频信号源测试了一下,FM灵敏度还可以,2uV信号就能收到,4uV信噪比就很好。SW波段灵敏度很一般,要100uV以上才能勉强收到,300uV左右信噪比较好,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另外是否置位GPIO1没什么影响。

楼主:
没有AM/SW的声音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AM/SW的声音小的问题?

灵敏度低,都收不到台没声音,哪只是声音小啊!

网友(2018-09-24):
前天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模块,楼主的资料能否发一下学习学习?
邮箱272565257@qq.com
谢谢!另祝中秋节快乐!

网友(2023-08-25):
楼主 你发的那个原理图不全啊  这个模块现在买不到了 能不能发一个全的给我  我去打贴板试试 286730255@qq.com

网友:
楼主 有没有SI4745的原理图 完整的啊  第一张图片不全 能不能重新发一张给我 286730255@qq.com

网友(2023-12-26):
AM要调整增益,否则声音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