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牛是双32的,想拆掉几圈次级,改怎么拆?

楼主(2017-10-14):
想变成变成双28的,拆那两根红线还是和绿线一起拆掉几圈?还是说绿线不动只拆掉红线几圈?

网友:
很简单的是弄得那么复杂,表笔一头接绿线另一头找根针探测红线头的前几圈,两次就找到你需要的两个准确的一样的电压了,用刀刮开焊上新的引出线不就成了吗!!

网友:
双电压只拆两根红线即可,绿线为中点不要动。

网友:
为什么要拆,拆多少要知道 ,要测量输出电压 ,误差要小,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
环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也没有吹的那么神!

网友:
要双线拆,拆完测试好电压合你要求再把中线接起来

网友:
这个变压器绕的好整齐的,不错。

网友:
挺麻烦的,

网友:
用得着拆??坏了原牛。

给你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算出每一圈多少V,剥绝缘皮,焊一个接线,另一个接头同法。

32-15-0-15-32等等共地多电源输出就这么来的。用在音频放大,两端电压差一小点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次级一共没几圈,可以全拆了重绕,最好双线并绕

网友A:
直流电压1

直流电压1
赶巧了,我前几天,在家回放  白夜追凶 电视剧,边看电视连续剧边折腾改造大环牛,

老产品不哼不振很安静,用料是红紫色熟铜线,值得称赞。
牛牛直径14厘米 350VAV  ,输出双32伏,计划改成输出交流  28~24~0~24~28;
小功率输出有双14伏,刚好给电源板上的喇叭保护器12伏使用。

供电给 stk6153 厚膜功放,计划是听歌广播语音类用双直流30伏,看影视AV用双直流36伏。
感觉有两种供电的状态好玩些,还能给以后折腾其他的东西提供便利的条件。

将双32伏的大牛减少线圈双24伏,用万用表旁边监测交流,再用一个整流滤波电源板子监测直流电压,

搞定双24伏后,做好外接的头子,再加部分绕线圈到28伏。

最后边看电视边玩的马虎状态,导致直流电压输出有些偏差:38~34.5~0~34.5~38,

当然改造的成果还是令我满意的,偏高几伏也没见3048 或者6153有明显的发烫。

环牛上的参数指标

环牛上的参数指标

电源板和喇叭保护+stk3048立体声功放板

电源板和喇叭保护+stk3048立体声功放板

直流典雅

直流典雅

网友:
我也改造了一个大牛牛,,感觉供电力度十足,

网友:
楼主可以用导线在环牛上绕十圈,然后环牛接220V电源,测十圈的电压,然后除以十,就是每圈电压,然后再拆或者抽头,前提是220V初级一定要找个220V电源接上,比如伺服式稳压器输出端,这样比较准确,不需要换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赶巧了,我前几天,在家回放  白夜追凶 电视剧,边看电视连续剧边折腾改造大环牛,

坛友 这板子 搞套玩玩 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友 这板子 搞套玩玩 PCB

都是搞成品的啦,一套成品双声道,3048+两个6153,才25元。加上散热器,接好电源、输入输出,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做的精致优良,品相好。虽然是二手元件,商家也是排列整整齐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搞成品的啦,一套成品双声道,3048+两个6153,才25元。加上散热器,接好电源、输入输出,就可以使用 ...

PM或给个地址 兄弟去看看,

网友:
环牛改次级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sTk6153烧喇叭大户!曾经理伤害

网友:
加抽头的方法不破坏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