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1PT3606/93一条横亮线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14):
       首先说这个电视的维修过程是走了弯路了——挑战了我的维修经验,也许是业余维修吧,水平业余、经验也很业余。
       朋友的老母亲看着一台飞利浦 21PT3606/93,几天前朋友跟我说这个电视有时候出一条很亮的横线,声音正常,有时候开机又能正常看,有时候震动一下就不行了。我答应的很爽快:不是大问题,几烙铁就能解决。——搞维修的朋友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这十之八九就是场块接虚或是给场块供电的电路有接虚。
       前天傍晚去了朋友家,所带工具自然缺不了老花镜放大镜,还有一只手电。到家后连试机都没有就麻利地拆开机子,清理尘土,找到场块 是飞利浦的TDA4864AJ,翻过板子查找接虚位置的时候,却不像想象中那样:场块的七个焊脚没发现接虚,给场块供正负电的电路包括高压包引脚都没发现明显接虚。顺着线路板找到OM8370PS的21脚和22脚,均没发现接虚的现象。大品牌的机子真的不像组装机做工那么次。这之间放大镜手电筒的应用自不必多说,老眼昏花了嘛。
      开机试机吧,的确发现随着板子的翻动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一条横亮线,有时候在横亮线上部出现不稳定的光栅……
      先根据以往的经验把怀疑接虚的地方补焊一遍(只能说怀疑,毕竟没有发现明显接虚的地方),包括OM8370PS的64条引脚都焊了一遍,完后试机,涛声依旧,故障依旧。
      上万用表吧,TDA4864AJ1脚和4脚的供电电压在正常和故障时没有变化,排除供电问题。2脚正常时-13.8,故障时4.5到8.3,一条亮线时8.3,这脚的电压跟场脉冲到没到有关系,测6脚和7脚电压在故障时7脚电压不是0.6而是0.1多,6脚电压没啥变化。经查也不是OM8370PS的问题,确定问题就在TDA4864AJ或附近。
      又扩大范围继续补焊,包括偏转线圈的插脚都查了,问题依然存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看了问题真的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暂停维修,然后带回家研究。
     昨天带机子回家了,继续检查,包括升压电解、泵二极管等,连几个大电阻也都拆下一一检查了,仍是未果。
   没办法  找来手头仅有的一只TDA4863AJ换上,绝缘垫片反过来用(以往发现过绝缘垫片出现问题的例子)开机试机,居然好了。
    过程就是这样,到底是场块的问题还是垫片的问题,因板子已被折腾得十分脆弱了,不忍再试,留给自己和坛友一个悬念吧。抱歉了。

楼主:
补充一句:换下的场块我已留下,待合适机型再做验证,有了结果马上汇报。坛友勿喷啊。

网友:
将原装场块装回,焊锡拖焊引脚,故障即可排除。

楼主:
最后一次补焊是把场块拆下后清理了线路板及引脚后焊上去的……
感觉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
有时正常的话,应该是虚焊,

网友A:
老师好!搭车问一下,我的长虹25吋彩电,现在发现台标和竖着的电视剧片名靠近了屏幕的边沿,不知何故?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好!搭车问一下,我的长虹25吋彩电,现在发现台标和竖着的电视剧片名靠近了屏幕的边沿,不知何故?如何 ...

只是行幅大(左右),还是整个画面都大?情况不同故障部位可能差挺多,或发个图片看看。另最好把电视型号也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次补焊是把场块拆下后清理了线路板及引脚后焊上去的……
感觉焊接没问题的。

还是找找线路板上有没有断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行幅大(左右),还是整个画面都大?情况不同故障部位可能差挺多,或发个图片看看。另最好把电视型号 ...

回老师:电视机型号是长虹25N18。用手机拍了两个图片,技术有限,拍的不清淅,请见谅。看图:

网友:
大师好技术!过程描写详细!
最后这个悬念有点大!有时候修东西就是这样,换了个怀疑的件,东西立即就好了!但是换下的件又很难确定是不是坏的。这时候为了满足求证的心理,本应该反复换上换下以证实问题。无奈东西是别人的,当然是修好赶紧脱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老师:电视机型号是长虹25N18。用手机拍了两个图片,技术有限,拍的不清淅,请见谅。看图:

您这个拍的真不清楚,如果排除重影的问题,回到您前边的问题上,感觉您这电视是整个屏幕都大,这个情况一般先查看电源电压是不是高了,二是逆程电容是不是小了,好在您告知了电视型号,稍后的时间里我查一下,然后把我的思路说一下

楼主:
抱歉!一字之误,谬之千里!
先说上面说的"二",不是逆程电容变小,是变大。
看您的电源是不是TEA2261的,如果是的话,找到取样调阻W860,逆时针慢慢调一下,最好用表监测着电压调,让电压变低一些。同时注意屏幕的图像大小。如果慢慢调的过程电压有跳变,说明这个调阻接虚了,应该换掉。
逆程电容变大的问题书上有说,我没遇到过。

长虹R2516N 2518N 2519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