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热水瓶内胆漏水怎么补?

楼主(2017-10-14):
一个松下电热水瓶的内胆漏水,拆开看是出水橡胶管老化引起,而且内胆非不锈钢,现在锈蚀了一个小孔,另一张照片中的小亮点就是漏了。

锈蚀

锈蚀

小亮点漏了

小亮点漏了

网友:
AB胶就能搞定。

网友:
收到站内信了,过来看看,这种非不锈钢内胆如果非要修补也是可以的,去找做不锈钢门窗护栏的,用氩弧焊机轻轻的点焊几下就行了,焊之前用钢丝刷子把锈打磨一下,补好能用多久就不好说了

网友A:
不锈钢的,    只有不锈钢才会出现这样的穿孔,  用氩弧焊点一口就补上了,不过话说回来 只要不锈钢出现针眼,别的地方也差不多了, 以后会越补越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    只有不锈钢才会出现这样的穿孔,  用氩弧焊点一口就补上了,不过话说回来 只要不锈钢出 ...

不锈钢怎么会锈蚀,我用吸铁石马上吸住,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我想是不锈钢不至于漏点水就锈蚀吧,按理水桶应该是不锈钢。

网友:
没必要补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其它洞的

网友:
换新吧,又不是很贵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怎么会锈蚀,我用吸铁石马上吸住,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我想是不锈钢不至于漏点水就锈蚀吧,按理 ...

能用磁铁吸的应该是含碳钢高的不锈钢,比如201或者202,就算用304做内胆,也是会被腐蚀的,不锈钢最怕氯元素(自来水里是含氯的)。这也是很多电热水器厂家一直使用搪瓷内胆的原因。如果不惜成本,你可以找地方定制一个316不锈钢的内胆,用几十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磁铁吸的应该是含碳钢高的不锈钢,比如201或者202,就算用304做内胆,也是会被腐蚀的,不锈钢最怕氯 ...

这个真不知道,就以为不锈钢是不会锈的,原来它怕氯的,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怎么会锈蚀,我用吸铁石马上吸住,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我想是不锈钢不至于漏点水就锈蚀吧,按理 ...

这是不锈钢的晶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锈钢的晶蚀现象。

还第一次听到晶蚀,上网查了,长知识了,谢谢你。

网友D:
遇到点焊水平不高的,再给你多点几个眼,别补了,再买个吧,不过好多事儿都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点焊水平不高的,再给你多点几个眼,别补了,再买个吧,不过好多事儿都贵在折腾

呵呵,我在某宝问了,要290元一个,那就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在某宝问了,要290元一个,那就不值得折腾了.

这么贵啊,是一般的电热水瓶吗,烧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怎么会锈蚀,我用吸铁石马上吸住,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我想是不锈钢不至于漏点水就锈蚀吧,按理 ...

这个不叫锈蚀, 和生锈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锈钢本身是见水不生锈,但是不锈钢不是纯粹金属,属于合金,在结构各种材料中难免不均匀,水也不是绝对纯净的,因此 在微观环境中两种相邻的不同材料间形成微电池效应  导致腐蚀久而久之穿孔。 这是不锈钢的本质,没办法处理的, 电热水器 几乎没有用不锈钢做内胆的, 也就是这个道理,两年必漏。

网友:
找一只铆钉!

网友:
赶紧换了是上策,否则真的是叫生生不息,折腾不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锈蚀, 和生锈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锈钢本身是见水不生锈,但是不锈钢不是纯粹金属,属于合金, ...

谢谢版主的指点,才知道形成原因是这样的,原来一直以为内胆不锈钢的才好,也谢谢前面各位朋友的帮助,幸亏“折腾”,可以学到许多,有些现象我们只知其一,通过这温暖论坛补充自己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