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台711-3有修复价值吗

楼主(2017-10-14):
刚收了台红灯711-3,看外观不错,卖家说灯亮当地不收台,因为是小问题,就收了。
到手后外观满意,机芯似乎少了很多元件,管子都有,我没装。
本人技术小白,从没修过收音机,大家指点一下有修复价值吗,成本和困难程度如何?谢谢

网友:
电阻都跑哪儿去了呢?上家可能对电阻情有独钟,10几个电阻不值1元钱,找齐很费劲的,楼主如果没有基础,可以在本坛下一个711的结构图,对照结构图和电路图对号入座,难度不大

网友:
给你发个电路图: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看图觉得修起来费用不大,但对于没装修过收音机的人,有难度。希望你克服困难修好它,跨过这一步很重要,祝你成功!

网友:
元件缺少的多,需要有能力才可以整响。

网友:
这好像是个烂尾工程,找张图之完成它。

网友:
把修理当学习就好了

网友:
啥都不费,就是得费点时间。。。。

网友:
顺着电路图从整流部分依次往前查一遍,缺少什么零件就挨个往里补。当然换上的电阻电容的数值和功率/耐压都要符合要求。

网友:
关键元件都在,修起來不难。

网友:
看着好像是上家修过了,小绿袍电阻2个很显眼!对照楼上给出的电路图,补齐元件,再做好统调,慢慢来,不难的,修理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祝你成功!

网友:
不好玩

不容易弄响

网友:
建议:做成后级功放

这个太简单

网友A:
红灯711的6P1阴极电阻用的是二分之一瓦的碳膜电阻。很热。可以考虑换成2W金属膜电阻(即所谓大红袍)。剩下的这几个小碳膜电阻多半是栅漏电阻或负反馈电阻,电流很小,不需要很大功率。栅漏电阻体积太大还容易感染交流声。

网友:
这个图设计合理,可以说是用尽5灯能量,特别是电压放大部分,有特色,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十几个厂按此图造机.
对菜鸟来说,焊接需有个熟练过程,布线需有一定基础,调试需用书本指导.电子管机零件大空间大,装配相对容易,
但电压高,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底盘挺新,能看懂楼下的电路图修起来可行,否则,难度不小。初学建议买个齐全的,捣鼓响了才有动力和乐趣!

网友:
绕线看起来还不错,记得把维修记录分享一下

网友:
给你打打气,电子管收音机一般免调试,元器件不坏接线正确,一装就响。

网友:
这台机明显是上家的烂尾工程,已有老师提供的原理图,能整响的,楼主加油!

网友:
我的旧帖子里有711-2的底盘上下图片,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46456

网友:
不太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把你的给转让给我,把我的能修好

网友:
原件不好找。

网友:
主要的元件都在,只是少了部分电阻。会的不难,不会的很难。

网友:
管座全部换掉,重新焊接,完全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的6P1阴极电阻用的是二分之一瓦的碳膜电阻。很热。可以考虑换成2W金属膜电阻(即所谓大红袍)。剩下 ...

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更换时只需考虑阻值,不用太在意功率?
本人实在是0基础,谢谢指教

网友:
希望楼主能根据电路图把短缺的零件补齐,搞响它,会有成就感的。

网友:
修这个最段练耐性和学习的过程~

网友B:
电阻基本都拆光了,得先补齐再考虑下一步维修。电阻不贵,但是实际核实元件位置以及焊接过程比较费工费力。

网友:
主要部件不缺,很容易恢复。几个电阻也好配齐。最好用【红】绿袍电阻。看原来的纸介电容最好是绿袍电阻就能恢复原样。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简单,应该好修,不知道修上没有。

网友:
参照电路图把坏了的和缺少的元件换上就好了,问题不会太大。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简单,应该好修,不知道修上没有。

对照线路图查找了一遍,缺十来个电阻,正在凑,另外请教一下,这些电阻是否必须阻值和功率完全和原来的相同?阻值相同功率大一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基本都拆光了,得先补齐再考虑下一步维修。电阻不贵,但是实际核实元件位置以及焊接过程比较费工费力。

请教一下,这些电阻是否必须阻值和功率完全和原来的相同?阻值相同功率大一些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些电阻是否必须阻值和功率完全和原来的相同?阻值相同功率大一些可以吗?

只要阻值一样,功率大一些完全是可以的,当然不建议大太多,否则体积巨大不好看也不好装。
另外建议再买一台能用的红灯711,后缀不一定要-3的,同系列机型内部电路大同小异,这样便于比对电路,另一台修好后就有两台成品了,花钱不多,乐趣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阻值一样,功率大一些完全是可以的,当然不建议大太多,否则体积巨大不好看也不好装。
另外建议再买 ...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不是前辈。

网友D:
要先看机壳好吧,,机壳不好别废力了

网友:
不差大件,还是磁棒的,好修的。

网友:
就当是收了个半成品了,找齐所缺元件,补上去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看机壳好吧,,机壳不好别废力了

机壳还不错 度盘也很好 电阻基本凑齐了 改天开工试试手 呵呵

网友:
按照电路图每个零件注意照搬安装,要保证每个部件都是好的,应该能出声

网友:
值得修一下。

网友E:
电子管的收音机都是真么做电路的吗?感觉好乱

网友:
             还好  变压器都在   先网购一套电子管吧

网友:
修有利于手艺的提高

网友(2017-11-30):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的收音机都是真么做电路的吗?感觉好乱

据说越乱越好,越乱乐趣越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