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元的DBL1019AM高频头

楼主(2017-10-14):
3元的DBL1019AM高频头,买了本来是拆零件的用的,买了5个送了2个。我把它装起来性能好像不错啊。这个AM高频头带场效应管高放的。有场强输出。天线我用磁场天线,比电场天线干扰小。磁场天线参考PL-365机,实测电感量323.6uH。场强表0-10V。有该高频头的朋友好玩起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看视频挺好玩的,不知楼主在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挺好玩的,不知楼主在哪儿买的?

宝上收AM高频头
自锁开关按下去灵敏度加强。

网友B:
看视频中波效果很好,如能加个频率显示就更好了,用多圈电位器进行调台。不知工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中波效果很好,如能加个频率显示就更好了,用多圈电位器进行调台。不知工作电流是多少?

OSC 震荡频率输出。
整机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OSC 震荡频率输出。
整机静态电流。

我看了DATASHEET,这芯片有OSC输出的可以加数字显示屏,这样就更直观、好玩了。

网友:
師傅厲害
這實在不簡單

网友C:
又见老师出作品,效果比美de1103啊,js这可要升價了,
另想问下osc输出是带分频的吗?

网友D:
贵了,我是天津老赵那,2元一只,买了2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老师出作品,效果比美de1103啊,js这可要升價了,
另想问下osc输出是带分频的吗?

矿友矿友  晚上我用频率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了,我是天津老赵那,2元一只,买了20只。

你可以的 你用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的 你用了没有?

没有,买来后,查资料搞清楚后就扔箱子里了,因为后来我对集成电路的调幅电路没太大的兴趣了,不像你,动作快,说干就干

网友:
玩玩就吃灰,一样的毛病

壳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老师出作品,效果比美de1103啊,js这可要升價了,
另想问下osc输出是带分频的吗?

就是本振频率,中频450khz,收540khz时本振频率990khz.收1422khz本振频率1872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本振频率,中频450khz,收540khz时本振频率990khz.收1422khz本振频率1872khz。

这有点奇怪了,osc输出一般都减去中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点奇怪了,osc输出一般都减去中频的。

这个输出就是原汁原味的输出。显示才需要减去一个中频以表示接收频率。

网友:
豚大这刀工不赞都不行,身份的标志!

网友E:
我今天也试了一下,用的小大环天线(就是一段软线终端又接回了地线端)灵敏度感觉一般,也可能是我这边室内干扰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试了一下,用的小大环天线(就是一段软线终端又接回了地线端)灵敏度感觉一般,也可能是我这边室内 ...

你用磁棒做个磁场天线,性能肯定好。直径0.41漆包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磁棒做个磁场天线,性能肯定好。直径0.41漆包线就可以。

好多,有空我试试

网友:
你好 请问您图上右上角那个高频头有型号吗?我手上有一个 就是不知道管脚定义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TEA6200的 ,它俩差不多

网友:
这东东是车机里出来的,静态电流太大了,做便携机不合适

网友(2017-11-30):
磁棒天线做的经典!!

网友F(2018-06-23):
有个问题请教,原机450中频时,场强输出接UV表,能随信号大小指示,振子和滤波器换成455KHz后,稍作调整,正常收音,频率指示准确,音质也不错,可场强输出没有了。不管怎么调整,就是没有输出,最多指针抖一下又归零。量输出脚没有电压,换回450又正常,有什么蹊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原机450中频时,场强输出接UV表,能随信号大小指示,振子和滤波器换成455KHz后,稍作调整, ...

换成455KHz后应该增益低了。场强不起表了,AGC没起控。(中周谐振峰低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
感觉内部设定了滤波频率是450KHz,把2脚的那个换成450的,三脚的换成455KHz,也是有指示的,本想做个收音机,用3610来显示频率,用UV表来显示场强,看来不能两全其美,不完美的改造。

网友:
问题应该在那个2脚的陶瓷滤波器,型号BFU450c,这种陶瓷滤波器市场上买不到,2脚的只有陶瓷晶振,或叫陶振更合适。

网友F:
分析应该是那个2脚的元件用的不合适,市场上能买到的只有这种2脚的陶瓷晶振,而原机用的是型号为BFU455c,查资料是一个窄带滤波器,扫频仪测试,这个滤波器的输出幅度比晶振大得多。参照LA1135M的测试图(电路与DBL1019一样),把这个滤波器换成0.047uf的电容,能正常显示场强了,介绍说这个窄带滤波器是限制带宽的,用电容可以拓宽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析应该是那个2脚的元件用的不合适,市场上能买到的只有这种2脚的陶瓷晶振,而原机用的是型号为BFU455c, ...

你用同批次的455三脚代两脚可以试试。

网友F:
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也不行

看来没有这个陶瓷滤波器也只能用电容了。

网友(2019-05-22):
这个高频头天津安悦最近有又货了,osc输出本振频率是给锁相环用的,这个可以配lc72131锁相环

网友:
利用磁棒降噪是可行的,毕竟现在电磁环境不好,而这正是磁棒天线的优势。

网友:
这个高频头天津安悦最近有又货了,osc输出本振频率是给锁相环用的,这个可以配lc72131锁相环

有链接吗?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2019-07-30):
在图中数了下打气筒是80圈

网友(2020-03-05):
这个高频头收音机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