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一半不亮

楼主(2017-10-14):
有一小黑白电视送朋友,朋友来取插电荧光屏下半部打不开了,现象如图,能修吗,

网友:
显像管脖子上有个带线圈的疙瘩,这玩意叫偏转线圈,四根线,其中有两根线是场线圈的,顺着线往电路板上反向查修,早期的黑白电视机场输出电路是分立元件组成的,几个三极管。后期的场输出电路都是用一个专用的集成块,给集成块供电的电压是不是低了,或者滤波电容漏液漏电容量衰减,如果集成块前面正常,就查集成块输出电压和相关的电阻电容,这些元件出了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场线性不良”,这并不是窗户纸的问题,我估计你连电视机的图纸都没研究过,也不懂电视机的原理,所以大家的回答你总感觉不在点子上。看你头像好像还是一位HAM,对回答自己帖子的人不管人家说的对与错,咱也不能回呛人家,对吧。大家都是热心肠。

网友A:
专家面前不敢造次,我是纯业余的,说来也有近四十年的爱好历史了,既然是窗户纸,我只想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先从场线性调阻及相关电解和场输出电解入手,因电路情况不明,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详细,像您这样的热心网友不多。

谢谢谢谢,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这种问题在会修电视的人手里真的不很复杂,不知道楼主技术怎样,修没修过电视,对电视电路怎样,手头有没常用件,看楼主发的帖子,感觉楼主起码不是很熟练,回帖深度也只能到这个水平。

网友A:
这个可以修的,问题在场输出电路。

网友D:
场输出部分问题,供电 输出管 块  电容。

网友E:
还有场幅电位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修的,问题在场输出电路。

关键怎么修。请你还远,我咋修。导弹都能修,当事人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场幅电位器检查一下。

电位器短路也被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输出部分问题,供电 输出管 块  电容。

最好说电视有问题。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说电视有问题。本来就有问题、

检查场电路振荡器电路检查电容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说电视有问题。本来就有问题、

用力拍它,看能不能好转。如果好转了,焊脚有焊点虚焊。一般是虚焊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怎么修。请你还远,我咋修。导弹都能修,当事人咋修。

您不是在问能修吗?我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在会修电视的人手里真的不很复杂,不知道楼主技术怎样,修没修过电视,对电视电路怎样,手头有没常 ...

啥都是窗户纸,故弄玄虚那没办法。我修电子管收音机是专家。你看照办吧。如果你有电子管收音机尽管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家面前不敢造次,我是纯业余的,说来也有近四十年的爱好历史了,既然是窗户纸,我只想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先 ...

关键是无症状的故障,感冒先发烧和流涕。不用前好的,隔一段开机出现故障。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电路(见下图)。真要想自己修,最好还是拆开看看电路板上几个集成电路的型号,以便搜集相对应的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无症状的故障,感冒先发烧和流涕。不用前好的,隔一段开机出现故障。

场输出部分故障,如果是分立件,电容和三极管问题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如果是集成电路,那么相关电容器故障概率大,长时间不开机后出现类似现象那么相关电容器故障面大一些。

网友G:
  这是CRT常见故障之一,场拉不开,常见的是偏转线圈的接头被腐蚀断路或焊点脱焊,偏转线圈咂间短路,没有替换的产品,只能用放大镜仔细查找,挑出短路处涂上清漆复原。再严重一点就是场电路有元件损坏,问题不大就是费时间和精力。
  PS:注意一条亮线和一条亮带是两种不同的故障。

网友H:
这是水平一条亮带,场输出级故障的可能性大。

是AN5150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水平一条亮带,场输出级故障的可能性大。

是AN5150单片机吧?

相机拍摄问题上半图能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CRT常见故障之一,场拉不开,常见的是偏转线圈的接头被腐蚀断路或焊点脱焊,偏转线圈咂间短路,没有 ...

我的实在老眼昏花够呛。试试不行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场输出部分故障,如果是分立件,电容和三极管问题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如果是集成电路,那么相关电容器故障 ...

谢谢朋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电路(见下图)。真要想自己修,最好还是拆开看看电路板上几个集成电路的型号,以便搜集相 ...

我以为是哪断头了,如果这么复杂我这水平够呛。。谢谢哇,年龄大了,有时间,啥都想尝试。非常感谢缕次回帖,试试。

网友:
这种小电视多数是电位器故障多些,其次就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电路(见下图)。真要想自己修,最好还是拆开看看电路板上几个集成电路的型号,以便搜集相 ...

这么详细,像您这样的热心网友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大家互相学习

新型电子设备,业余一般没有修的。最简单换版。再就是换机,有点浪费吧。我那液晶机,儿子就说买新的才几百。费那劲干嘛。不叫我骂几回败家。早给拉回来了。时代不同了得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型电子设备,业余一般没有修的。最简单换版。再就是换机,有点浪费吧。我那液晶机,儿子就说买新的才几 ...

技术高的人,现在还是修板子,只要吃透电路原理,集成度再高的板子修起来也很简单,一些过了保修期的大液晶,在技术高的私人维修部还是能修好的,费用当然比厂家保修店便宜很多

网友I:
按楼主的说法。改机应是场幅电位器接触不好,因以前是好的吗,可以微调节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高的人,现在还是修板子,只要吃透电路原理,集成度再高的板子修起来也很简单,一些过了保修期的大液 ...

我的想法,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楼主的说法。改机应是场幅电位器接触不好,因以前是好的吗,可以微调节试试看。

谢谢来回调了。不行就是开机时间长一些涨幅大一些。

网友I:
细查场振电路。不是多大的毛病。应好解决

网友J:
会弄电视机的应该多会碰到。先搞清楚帧和行的关系就知道怎么修了。有时候行幅电位器不好也会这样的,这不过是可能,就像感冒到医院先验血一样,

网友:
场部分问题

网友:
场电路有病

楼主:
大家分析一样。谢谢有时间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弄电视机的应该多会碰到。先搞清楚帧和行的关系就知道怎么修了。有时候行幅电位器不好也会这样的,这不过 ...

也许有意外。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细查场振电路。不是多大的毛病。应好解决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

网友:
老师傅多拍点照片上来,把电路板竖起来,多拍照传上来,这里的热心网友修这个(黑白机)太内行的多的是,很快就给你整明白了,,

网友:
场幅度,场线性可调,场输出,自举,负反馈电容。这些最爱坏。

网友K:
找一10uf电解电容一脚接交流6V,另一脚接场电路输入看看场是否打开,如场打开则可确定是场信号电路故障,场输出电路基本正常。
反之场输出电路电路故障,检查场输出电路电源限流电阻、换场输出集成块或晶体管、电容等。

网友L:
检查场电路振荡器电路检查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检查场电路振荡器电路检查电容失效

这说的有指向,那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一10uf电解电容一脚接交流6V,另一脚接场电路输入看看场是否打开,如场打开则可确定是场信号电路故障,场 ...

谢谢热心朋友哪天试试

网友(2017-11-19):
场频坏了,.

网友M:
这年头,还留着黑白电视机的人怕是不多了吧?我拿台彩电跟你换,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年头,还留着黑白电视机的人怕是不多了吧?我拿台彩电跟你换,可以么?

关键邮费太贵,如你喜欢30元送你邮费到付。我要彩电没用。

网友:
一般的使用1031集成电路,还有就是校正电容的容量查下,一般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