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也抬轿,检锅问题

楼主(2017-10-14):
由于有特殊用途,想把电磁炉的检锅高度提高个1厘米,也就是锅放在离炉面1厘米的空中就能让电磁炉检锅通过然后正常加热!
老师指导下改哪部分电路能让电磁炉检到离炉面还有1厘米的锅!

网友:
讲真,提一公分和不提有区别吗?采用高铁锅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不可以;
1.锅具材料的阻尼不够,可能烧机子;
2.磁场大量泄漏,对人体有害。
一般在8-10mm以内,且应该放置大于线圈的密闭铁环。

网友:
悬空锅效率太低

网友:
电路不用改, 但是要改判锅的程序,锅具距离线盘间隙越大,  电路稳定性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