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惠威 HIVID1010MKII 电路图

楼主(2017-10-14):
向各位求线路图。
是   惠威   HIVID1010MKII  有源音箱 的,不知哪位大神有 ?
求助,谢谢 !

网友A:
刚网上搜索了一下,虽然没有找到具体电路,但知道此电路并不复杂,都是一些相对成熟的集成块电路来做的。楼主可以搜一下“惠威   HIVID1010MKII”,定有收货。

楼主(2017-11-14):
引用 网友A:
刚网上搜索了一下,虽然没有找到具体电路,但知道此电路并不复杂,都是一些相对成熟的集成块电路来做的。楼 ...

谢谢您的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里面好像用的两片2030做中低音  和一只16脚的集成功放做高音驱动

它用的不是2030 ,而是 1875 ,两片 ,另外一片 TEA2050 .
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小音箱功率比较小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音箱功率比较小好像,

它本来就是桌面音箱,不大的房间,听起来,还是很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