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管帽脱落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7-10-15):
管帽脱落了,可以修复吗?

网友:
电子管顶端焊上一根多股软导线,再焊到金属帽上,用火漆粘上。

网友A:
懒一点,接线就可以用

网友B:
扔了吧,现在电子管价格不高,30多元买新的,曙光牌国产最优。(一包香烟钱)。

网友C:
找一段硬接线接续,接头处用多股线捆扎,焊牢,穿孔套上帽,边缘涂强力胶,压紧一会,固化后堆焊顶部,屏帽外边缘再涂强力胶,固化后用哥俩好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1602-1-1.html

感谢提供方法,不过这些材料手头没有,买的话数量太大又不合用。
想试试哥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现在电子管价格不高,30多元买新的,曙光牌国产最优。(一包香烟钱)。

常见国产管确实不贵,十五年前刚开始玩电子管时也不便宜多少,但当时收入明显比现在低。
不过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如果这个管子能简单修复的话还是值得玩玩的,这个管子很新,没有熏黑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一点,接线就可以用

接线用虽然能响但是不太妥,万一不小心接触管顶会触电。
还是加线焊牢然后设法固定管帽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段硬接线接续,接头处用多股线捆扎,焊牢,穿孔套上帽,边缘涂强力胶,压紧一会,固化后堆焊顶部,屏帽 ...

用硬线焊好后直接用哥俩好固定可否?

网友:
焊好用环氧树脂粘一下就行。

网友:
这是807的通病

网友:
曾经修过类似的807管帽。

国产的813也好不到那里去,同样毛病修过好几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硬线焊好后直接用哥俩好固定可否?

哥俩好是环氧树脂胶,玻璃是光面的,固化后,按上瓷帽可以,再拔下瓷帽,会脱离。常用的胶101,502,等快干胶,粘补橡胶的氯丁胶(万能胶)哥俩好,单独或复合都用过,粘松脱的管腰当时看可以,以后就不行。按上面说的办法,到市场买强力胶我用的是叫做霸王胶的透明近于快干的透明胶。

网友:
只要引线没断,就可以修好,别用502用环氧树脂

网友: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807屏帽脱落。用本着简单易搞的办法,尝试性的应急修复:先将屏帽焊锡熔化用通针将孔贯通,用比较柔软的铜线将屏极引出线延长焊接牢靠;再用A、B胶混合后搞一小点粉笔灰或水泥在里头搅拌均匀,涂在屏帽内侧原灯头泥四周;将屏极引出延长铜线穿过屏帽贯通的孔,压实屏帽,用焊锡焊接好屏帽;剪掉多余铜线,最后用重物压在屏帽上压实12小时固话,OK!此法在于原材料好找,几乎垂手可得。缺点是有帖子说此法的AB胶不能粘附在管身其他地方,要将多余的胶搽拭干净,否则此胶因受热系数与玻璃不一样,导致807慢慢西去;还有说此胶不耐受807工作时的高温,要再次脱落。但不管怎样,先吃吃螃蟹,死马当作活马医,后效如何?只能让时间慢慢去考验!!我的已经搞规矩累计工作了20余小时,现用力拔了拔807的屏帽,还是稳稳的,还没掉!!

网友:
最好的处理方案可能还是1344813504大师介绍的火漆配方

网友:
本人以为,功率管屏极引线凡是焊接皆不妥。807工作温度相当高,一般焊锡在此温度下已经毫无强度。而且焊接时引线高温,容易引起玻壳裂纹,得不偿失。
类似情况建议使用接线端子压接。可以拆卸市售的微小型端子排,仅仅使用螺丝将屏极引线与接线压紧即可。

网友:
2楼做法最好

网友:
18楼的方法简单易行,缺点是不能反复摆弄。否则807的屏极细铜线从玻璃管身处齐根折断了,807就真的“呵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硬线焊好后直接用哥俩好固定可否?

有一种双份环氧树脂上注明能耐270°C的高温的,那种合用,我用它粘过811管的管帽。

网友:
可以的吧。考验技术

网友:
我是把管帽的焊锡去掉,在阳极引线周围涂抹704硅胶,然后把管帽按上,再把焊锡从新焊接上。等704硅胶固化。就可以用了。704硅胶耐100多度的高温,没问题。况且是弹性膠,不会对玻璃产生交大的应力。

网友:
哥俩好腐蚀铜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焊不好管子就费了。

网友E(2017-11-23):
用哥两好粘接电子管玻璃管腰与基座的恶果。看来网上的传言并非耸人听闻。我有1支FU--7因脚木底座与玻璃管腰脱落,用哥两好粘接的。因电子管玻璃发热后的膨胀系数与粘接胶水膨胀系数的不一致性,最终导致FU--7玻璃拉裂,FU--7电子管终于慢慢西去

网友:
这是技术活,整不好就漏气。

楼主(2018-04-06):
引用 网友E:
用哥两好粘接电子管玻璃管腰与基座的恶果。看来网上的传言并非耸人听闻。我有1支FU--7因脚木底座与玻璃管腰 ...

看来还是得用柔性胶,另外个人感觉管腰松动只要注意拔插即可,完全不需要处理。
另外,管子炸裂很响吗?

网友:
貌似 玻璃部分 你怎么密封 是个问题

网友:
用接线柱试试,那样不焊接也不用胶,对管子没有损伤

网友:
我的6p3p腰松了用7O4硅胶粘贴用了好多年了,稳稳的,效果很好!管帽可能不行粘力不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哥两好粘接电子管玻璃管腰与基座的恶果。看来网上的传言并非耸人听闻。我有1支FU--7因脚木底座与玻璃管腰 ...

要是用40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