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40M 7.023Mhz cw 收发信机

楼主(2017-10-15):
该40M 7.023Mhz cw 收发信机比较简单,容易制作,性能也不错,放在家里24小时开机早晚都是滴滴哒哒的cw信号。用7.023M晶振做一个小发射机,用来调试机器很方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4NjY5ODk1Ng==.html

网友A(2022-04-28):
是的,2N2222A级别的末级管输出0.5W还是很安全的。有关小功率晶体管做末级功放我做过许多实验,电压都是12.6-13V,在7M这种不算高的频率,单管2N2222A可以输出1.4-1.5W左右,S8050/S9013还可以再高一点儿(加了五阶低通),但此时已经很危险,不接散热片或者驻波比稍微大点就会烧。D882做好匹配(输入变压器匹配,输出用L型匹配网络),单管即可9W,但随着管芯发热功率会略微下降。三支D882并联可以稳定输出18-20W左右功率.这些极廉价通用三极管在QRP制作上着实极具性价比

网友(2017-10-15):
镭雕机伺候? 豪就好!

网友:
输入天线用个电位器调增益,比较少见。

网友B:
把晶体换成7.050MHZ就可以收S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晶体换成7.050MHZ就可以收SSB了

你说的是啊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C:
请问楼主:资料走哪搞到的。

网友:
传说中的湾石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资料走哪搞到的。

网上啊,东看看西看看,看到就下载。hellocq看看。
http://konstruktor.ha5khc.hu/linkgyujtemeny/linkgyujtemeny.htm

网友D:
老师能说说你强大的钓鱼天线系统吗??

最近用收音机加拍频接收SSB, CW, 感觉在40米波段灵敏度不足, 用的是倒L天线水平一米, 陲直约5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说说你强大的钓鱼天线系统吗??

收音机的 AGC 电路,有没有取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的 AGC 电路,有没有取消。

没有啊, 为什么要取消??

网友:
遭遇乱码,此楼删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 为什么要取消??

如果你用的收音机,里头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而你的拍频电路,又是接到电路里的,那么,
收音机 收到 较强的拍频信号时,会“自动”地  将收音机的 放大能力  调低。
收音机再好,也会被“自动”降低了灵敏度。
这时, AGC电路   就帮了倒忙了。

另有一种方法,是只把 拍频电路,放在 收音机近旁,靠感应接收的。
如果你用的是这种方法,那把拍频信号源,移远一点,也可以减小这种不利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收音机,里头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而你的拍频电路,又是接到电路里的,那么,

收音 ...

对对对, 明白了!!

网友F:
电路板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2017-11-15):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自己设计的吗?

有才,这都搞出来了,不知发射能有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买2块PCB,自已焊接,多少钱?

我没有板,自己只做了一块板,我把PCB图发给你。

网友H:
有没有L6 L7的制作资料,能否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L6 L7的制作资料,能否传上?

这两天我在昆山千灯,下星期回去给你,L6是1mH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L6 L7的制作资料,能否传上?

清单给你。

网友A(2022-04-27):
末级2N2222电路有误,基极缺少直流偏置。功放管基极对地加一个10至几十UH电感,最好再并联一只50-150欧电阻构成丙类功放。
这里振荡器直接推动没有缓放,为使小信号下更容易推动,也可以再加一个1-几K可调电阻和二极管,旁路电容构成甲乙类放大器。
不过既然电路元件这么多了也不差一个功率管,再加一级D882作丙类末级功放(具体电路有相当多的参考),7M下可以轻松实现5W输出。当然最好把三阶低通再加两阶,做成5阶低通。实测总谐波分量可达到-50—
-60d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级2N2222电路有误,基极缺少直流偏置。功放管基极对地加一个10至几十UH电感,最好再并联一只50-150欧电阻 ...

Q2本身就是丙类功放,不需要偏置。电路与PCB都是原作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Q2本身就是丙类功放,不需要偏置。电路与PCB都是原作者的。

偏置并不是说一定要甲类偏流,丙类对地也是偏置。这里三极管基极只接一个耦合电容,而BE结本身又是个单向导电的二极管,信号通路是不论如何都无法建立起来的。任何放大电路,任何放大管的栅极或者基极在静态直流通路上都不可以悬空的,意思是必须要有直流通路。

网友:
QRPp级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2N2222A级别的末级管输出0.5W还是很安全的。有关小功率晶体管做末级功放我做过许多实验,电压都 ...

我一般做都喜欢用C2078,不过D882也是可以的就是效率没有专业的短波段的专用发射管高。在7MHz业余段用882够用了!又是7023单频点容易的太多了!即使是7MHz整个通频段问题也不太大,我试过带内平坦度很好两边衰减不太大,不过882没有2078的工作频率高,如果多段工作尤其是14或21或28就会有很大的功率衰减!不过您做的这个机子用882做末级输出够用了!规定短波小于10瓦就算QRP了!小于5瓦以下就可以称为QRPp了!您这个机子够了哈哈哈哈!有兴趣可以试试超低功率直接玩1瓦或0.5瓦05年时我试过14.250用USB通过巴西的电台对方给58的报告。0.5瓦就稍微差点了51到52左右。所以单边带话问题不大那CW就更没问题了!有时候微功率通联也挺好玩的!以前都玩疯了。不过需要配好的天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2N2222A级别的末级管输出0.5W还是很安全的。有关小功率晶体管做末级功放我做过许多实验,电压都 ...

其实三只882并联真的没太大必要。还不如直接就玩低功率的一只882够用了,传播好了10瓦没问题呀1瓦也没问题。传播要不好100瓦也白搭一样好不了哪去呀。882正常调好了出个2瓦妥妥的呀。不过确实882的缺点就是发热量大不过这管子便宜嘛!穿了也不心疼烧个C2078或C1970或1971试试!看心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