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板子的设计有毛病么??重点屏蔽层设计。。

楼主(2017-10-15):
这板子的设计有毛病么??重点屏蔽层设计。。

网友:
不是所有结点周围都需要屏蔽的,屏蔽不当,会造成分布电容过大、频率特性下降等等毛病,特别是在一些要求低泄漏的部分,密度过高的屏蔽会造成绝缘能力上不去导致指标无法达标等等弊病。

对于低频电路,这种屏蔽还可能造成信号电流的串扰,从而给电路带来不必要的调试麻烦。

楼主:
如照此方式设计大功率发射机则不是炸管就是烧板。。。

网友:
这个是成品板子,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