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稳压电源

楼主(2017-10-15):
我现在有一个输出是48V的变压器,想做个可调的稳压电源,可以调电压,调电流的。有大侠指点一下,小弟是刚入行的,谢谢,在等

网友:
想要做什么样的,范围、功率,有目标才好做

网友:
先做个调压的吧,简单些,好上手。

网友:
买一个带显示的调压模块,接上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只接线就成 了

网友:
好的模块不便宜。要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更没的搞

网友:
实际中发现常用的电压值就固定几个,电流调整很少用,新手可以搞几个78xx分几组,以后再收一个二手可调还划算。

网友:
功率多大。

网友:
搞个调压模块,像黑武士,睿登的,黑武士的贵些,睿登的就便宜多了

网友:
自己想动手的话就自己设计啊,要不就买模块算了

网友:
可以买现成的板子

网友:
建议用LT-1083,简单实用。

网友:
首先要考虑你要做一个什么指标的电源,按照咱们一般维修来讲要0至30V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你那个电源变压器就不合适,48V的交流电压通过稳压电路,譬如你要使用6V直流,你想想那调整管上的压降的多大呀?多大损耗?这就要看你所需要的稳压电源是有什么要求,干什么用,这样囫囵模糊的问题大家不好帮助你的。

网友:
LM723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