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斯 机器人只走路不扫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15):
请教:科沃斯 机器人只走路不扫地是怎么回事?刷子也不转,谢谢!开机只能工作2秒就停了。

网友:
工作2秒就停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用了多久了?很多都是用的镍电池,也许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们家的扫地机在找充电口时,就不扫地了,偶尔能自动充电,大部分时间随地趴窝。

网友:
估计电池没电了,电池时间长了充电不存,有条件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只能工作2秒就停了    是只能走2秒还是可以扫2秒?看看有没有故障代码提示或是警示灯显示?检查轮刷有 ...

只能扫2秒?没有故障代码提示或是警示灯显示,轮刷没有异物缠绕,电池电压13V多。

网友:
保护或电池不行了

楼主:
换了新电池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