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紧凑的电子管FM-AM4波段收音机

楼主(2017-10-15):
最近DIY了一台电子管调频调幅4波段收音机,用了9只电子管,调频高放用6J1,调谐混频常用6N3,中放6K4和6J4,鉴频检波使用6H2,中波部分使用6A2和6K4,电源及灯丝电源和波段切换全部采用继电器进行切换,外壳采用铝合金壳体,原DIY剩余的,因内部空间太小,所以特别紧凑。视频连接:http://vm.tudou.com/video/list

前面板

前面板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外观

外观

外观

外观

楼主:
调幅部分电路图:

3波段调幅

3波段调幅

FM

FM

网友A:
好,高手。就是图片小了点,看不清楚,电路图呢?

楼主:
外观结构:

网友:
看似出自电子专业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手。就是图片小了点,看不清楚,电路图呢?

点击图片就放大了。

网友:
做的真好

楼主:
FM波段接收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AM波段接收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制作调试简介:采用环氧树脂覆铜板做地板,使用预切符的方法进行连接。我先安装的是FM高频头部分,第一中频中周使用的是紧耦合,参考丽水的陈老师的FM小型中周制作,装好后连接一台正常使用的FM收音机,断开收音机的高放和中放连接,把高频头的中周输出连接收音机的FM中频输入端,调节小型中周,使收到的弱电台信号最响即可,我没有使用其他仪器,只凭耳朵听。FM中放部分,安装一级调试一级,最后调整比例鉴频部分,把万用表接到比例鉴频的10uF的一端(电压极性和电解电容器的极性一致),接收一电台信号,先调整比例鉴频器的初级磁芯,使输出电压表指示最大,声音最响,而且不失真,在把万用表接到输出端,调节次级磁芯,使万用表电压指示为零即可。高频头输出中周的两个线圈的距离可以根据接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既能收到弱电台的信号,又不串台为最好。如果有扫频仪,最好使用扫频仪进行调整,这样调整后的机器中周和鉴频器的参数最好。

网友:
楼主历害,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网友:
高水平的制作效果不错吧。

网友:
高手在本坛;

网友:
高手呀做的真好。

网友:
  羡慕!学习的标杆。。。。

网友:
FM线路图是五只中周,而实做的机器却有四只?能否请贴上电源线路,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幅部分电路图:

电源部分电路图,继电器供电部分没有画在上面。

楼主:
那一只中周安装在机器里面,在频率显示屏的后面,就是两个10*10的中周骨架绕制的。

网友:
太历害了!FM电子管收音机我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电路图,继电器供电部分没有画在上面。

谢谢!慢慢欣赏,准备仿制。

网友B:
看起来做得不错!

有个小疑问,磁棒底下的是AM第二中周?这个朝向在调整AM中频时会不会不合理呢?

网友C:
既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为什么不用6u1?不是说6u1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更好吗?

网友D:
你的大作很精彩!了不起,请教一下,作波段转换的继电器,工作电压几V?是用按钮开关还是用遥控操作继电器的?谢谢!

网友:
高手,羡慕啊

网友:
又发现一位DIY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做得不错!

有个小疑问,磁棒底下的是AM第二中周?这个朝向在调整AM中频时会不会不合理呢?

是有点不合理,因空间太小只能那么安装了,不过中周调整好以后,一般不会在去调整它。所以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大作很精彩!了不起,请教一下,作波段转换的继电器,工作电压几V?是用按钮开关还是用遥控操作继电器的? ...

是采用的5v双组信号继电器进行波段切换波段,调谐旋钮的左边靠下有一个小的旋钮,是进行波段切换的,用的是2*4的旋转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为什么不用6u1?不是说6u1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更好吗?

因为我手头自有6A2,不想再去花钱购买,机内所用元器件也全部都是旧的元器件。其实6A2做变频管也不错,56拾年代国内生产的高级电子管收音机大部分也是使用6A2做变频,其实业余DIY不是一个玩,没有必要那么讲究。我个人感觉,我安装的这台收音机在AM波段灵敏度和选择性还是可以的,没有出现串台和啸叫产生,交流声也很小,FM波段的接收灵敏度也可以,我的位置在山东省济宁地区邹城市,用拉杆天线可以很好的收听到济南的省交通文艺广播台,枣庄市,滕州市,济宁市的一些FM广播电台。

楼主:
立体声解码电路,采用TA7343AP,后面加了桥T型超音频滤波网络,分离度约40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采用的5v双组信号继电器进行波段切换波段,调谐旋钮的左边靠下有一个小的旋钮,是进行波段切换的,用 ...

对于波段/模式的切换问题,思索许久了,也在五灯机上偿试过,因有杂音而不理想,怀疑是由继电器造成的,最终废了它,也可能是临时拉线太长等原因致使串入了杂音。谢谢老师!

网友:
频率显示屏能切换显示FM/AM吗?

楼主:
可以呀,波段切换开关就是调谐旋钮左边的小旋钮。

网友:
想请问频头的BPF的实做参数或线路?

网友E(2020-06-13):
引用 楼主:
是采用的5v双组信号继电器进行波段切换波段,调谐旋钮的左边靠下有一个小的旋钮,是进行波段切换的,用 ...

这个创意好,但我看不懂,请详细介绍一下中波的3个波段是怎么切换的好吗?谢谢

网友:
最早我是从维修晶体管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电视都极少,但到现在,我见了收音机都头疼,

网友:
爱上电子专业也是小时候听电子管收音机开始,一个县都没几台,一个机围了几十人,听的非常的严肃认真

网友:
欣赏了!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创意好,但我看不懂,请详细介绍一下中波的3个波段是怎么切换的好吗?谢谢

30楼的接线图就很清晰了。用2x4的波段开关控制信号继电器的开关进行波段切换,继电器应靠近各波段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