骐达换双曲面加热后视镜

楼主(2017-10-15):
双曲面后视镜据说视野广,TB淘个

先卸原装镜片,把镜片角调至漏出缝隙,用螺丝刀伸进去翘开.加热线没有正负,随便插接.

明显比原车后视宽度更广

楼主:
实际上路情况看,能消除很大的视野盲区。由于图形有些失真变形,会有些影响距离的判断,可能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A:
加小圆镜解决更实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小圆镜解决更实惠啊

支持,花小钱解决大问

楼主:
小圆镜贴过,效果不好.

网友:
我喜欢大视野的,换过两次都是大视野,双曲面的看起来不舒服

网友:
变形得有点厉害,可能在交通顺畅的时候没什么。要是在能见度低,路况复杂的路段容易看错

网友B:
也想装个,下大雨的时候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装个,下大雨的时候实际效果如何

最近没下大雨,镜面似乎不容易沾水。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
说实话,还是贴个小圆镜吧,便宜实用,效果好

网友:
看起来不舒服,变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