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18伏锂电池冲电.

楼主(2017-10-16):
得伟DC9180型18伏锂电没专用冲电器如何充电.

网友:
每节接线出来,用排线连接搞平衡充。

网友:
虽麻烦,对电池好

网友:
应该是有内置保护板的,直接21v电充吧,原来的充电器也不可能是平衡充

网友:
我都是用平衡充 方便

网友:
恒流恒压充电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上21V外电冲电,正常的电池如果放电道保护了没有原装的充电器充满电也不能用,该电池带自锁的,这我折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上21V外电冲电,正常的电池如果放电道保护了没有原装的充电器充满电也不能用,该电池带自锁的, ...

如果被锁了,用原装充电器冲下就能解锁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被锁了,用原装充电器冲下就能解锁是吗。

是要原装充电器才能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