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风扇铁或铝扇叶平衡校准

楼主(2017-10-16):
有两台老风扇都是转动起来振动,整个风扇都振动!跟其他风扇对调扇叶确认是扇叶问题!各位谁有校准扇叶的方法和诀窍请告知!谢谢!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一把螺丝刀靠后面网罩那边,然后用手转动扇叶,看离螺丝刀的距离,一般都是一个扇叶变形,用手慢慢调节扇叶角度。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方法!还有谁有好办法欢迎共享!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方法!还有谁有好办法欢迎共享!谢了!

刚上来看到你了,那两台我都拆解了,你确定要吗?

楼主:
嗯!看一下!我都忙忘了!

网友:
换塑料的扇叶吧,业余条件下只能调整个大概,不能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
你再调平衡都不会怎么样,还是换塑料扇叶平衡好噪音小

网友:
这是个动平衡问题,需要专用设备的,才能精准。

网友:
金属的叶片好校正,塑胶的叶片容易老化变脆有裂痕等等发生变形,不可以强行扳正。可以买通用的叶片换。或者整个用热水泡软,或热风枪对变形厉害的地方加热慢慢校回来

网友:
金属的扇叶调平衡比较麻烦了,首先用一个和电机轴尺寸一样的轴,把扇叶安装到轴上,  用刮胡刀片做个刀架, 刀刃水平, 放扇叶到刀刃上找重点, 用锉刀仔细修锉,直到扇叶任意放置 扇叶静态偏转越小越好。   当年见过本地国营风扇厂就这样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