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有声无影

楼主(2017-10-16):
修了几天了电源板已订购。发现线路板分立件不少。能不换版换件行吗,检查结果四点无电压,就是图中浅色接线处,粽色大电容直流很高大概280付吧。求指导一下,谢谢等你指导。

网友A:
是创维22存的机子吧,有动手能力就修,也可以买代用板,也就带邮费50元左右

网友B:
元件级维修需要明确故障的详细情况,有声无光故障也可以是灯管坏了,也可以是供电故障,液晶电视特别在供电部分是有保护结构的,所以至少要明确是电源自身原因,还是负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创维22存的机子吧,有动手能力就修,也可以买代用板,也就带邮费50元左右

有原来这板子吗。弄一块我自己按。代用的怕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级维修需要明确故障的详细情况,有声无光故障也可以是灯管坏了,也可以是供电故障,液晶电视特别在供电 ...

面面俱到吗,明白了,谢谢。

网友A:
这个电源板也就12V电压输出,你测电源板12V有电压没有,没有可以上淘宝买,代用板也是一样用,接口都一样,你买的时候报电视机型号和电源板号,回来装上就可以了。这个电源板也就12V电压输出,你测电源板12V有电压没有

网友:
应该是没有背光,你这是老棒管的。
用手电照下可以看见影子,说明屏是好的。
只买个背光板就行。

网友:
要是棒管坏了就麻烦了,动手能力要好。可以换LED一套的代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板也就12V电压输出,你测电源板12V有电压没有,没有可以上淘宝买,代用板也是一样用,接口都一样, ...

四个四口都无电压、

网友A:
献先测12V ,12V有电压后,按遥控器开机,灯管电路工作才会点亮灯管,灯口是高压,禁止用表测量会烧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献先测12V ,12V有电压后,按遥控器开机,灯管电路工作才会点亮灯管,灯口是高压,禁止用表测量会烧表的

谢谢。还是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个四口都无电压、

你量的是等管座吧,小心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的是等管座吧,小心烧表。

亏得都没电压。哈哈。、

网友A:
板子发过来我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发过来我给你修

好的。我就不客气了。地址。

网友A:
不过我这里在镇上,快递有些不方便,不然真给你修了,这板我看是创维22L08IW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这里在镇上,快递有些不方便,不然真给你修了,这板我看是创维22L08IW一样

谢谢,有信就行。买一个吧。不多钱,我就想看看毛病出在那个件上。学学。哈哈

网友A:
这电源我有图,回头上班了可以发给你,你练练手

网友D:
脱开负载,电源板单独供电检查,就能确定是否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我有图,回头上班了可以发给你,你练练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开负载,电源板单独供电检查,就能确定是否电源问题

几点都,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这里在镇上,快递有些不方便,不然真给你修了,这板我看是创维22L08IW一样

kanzhe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看这个行不行,我觉得和我那个一样的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就拍什么型号

网友:
买块板换上,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就拍什么型号

谢谢朋友板子到了修好了在一次谢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75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上没有买不到的液晶配件,而且都便宜得不敢相信。

在垃圾佬那里19寸的45一台,屏好屏坏一个价,随便 ...

将来液晶配件能不少。真得学学,检点四面墙都装上液晶。哈哈。

网友:
换个电源板算了  不贵

网友F:
接高压板的12v 是否有电压,    用好的高压板测测灯管亮不亮,  不显示估计就是灯管,高压板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高压板的12v 是否有电压,    用好的高压板测测灯管亮不亮,  不显示估计就是灯管,高压板那的问题

你们所说高压板电压有多高。谢谢

网友(2017-11-19):
换一块板子,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

楼主:
灯条没事换了板子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所说高压板电压有多高。谢谢

一般在1500V左右,比起CRT的高压包阳极电压低多了,如果想测量可采用分压电阻的方式测量,就可知道它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在1500V左右,比起CRT的高压包阳极电压低多了,如果想测量可采用分压电阻的方式测量,就可知道它的电 ...

也不低。电流不高吧。

网友:
楼主有技能呀,搞好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