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箱体开裂如何修复

楼主(2017-10-16):
音箱箱体开裂如图,是英国产的老音箱,不舍得丢。不知按原尺寸做一个新箱,音质影响大?

网友:
把皮去掉,然后用人造仿木皮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潮后刨花板膨胀,顶起饰面材料了。恢复方法:干燥后注胶、以外力压实复型(不可铲除材料),修整。

什么胶好?便宜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胶就可以,但干燥慢。用溶剂调稀的硝基漆也可以,挥发很快,注意防火和吸入溶剂挥发物。

木工胶是白乳胶?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使装修用的万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木工”胶除去白乳胶(聚醋酸乙烯)还有用环氧胶的,这只是个俗称。粘合剂的具体分类要更专业,植物类 ...

谢谢,

网友:
啥也不说了学习了

网友:
从新贴面板也可以

网友:
内部受潮涨开了,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潮后刨花板膨胀,顶起饰面材料了。恢复方法:干燥后注胶、以外力压实复型(不可铲除材料),修整。

朋友注什么胶?注木工胶行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有几台电脑的低音炮也是受潮扔掉了,

网友(2017-11-18):
顶部木纹感觉很像真力1031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完这个就好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57478-1-1.html

多谢分享~~

网友:
首先要干燥,剔除膨胀处,用原子灰或者锯末用502粘合,最后砂纸打磨

网友:
打木工白胶,待干燥,打磨平,重新贴皮

网友:
木工胶有好多种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板材按尺寸DIY一个比较好!

网友(2018-01-04):
taobao上买环氧树脂胶

网友:
搞点锯末  塞进去  然后用502胶水   效果不错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