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坛友解决开机后(进不了系统)英文提示F1等等

楼主(2017-10-16):
刚才逛了下帖子,好多有开机按F1提示的,还有其它英文提示界面,只要提供卡在英文界面的图片,我帮你提供解决的方法,有问题的可以后续跟帖,我会一一解答,基本百分之95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A:
看来我孤陋了,一直以为f1就是主板电池问题呢

网友:
高手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孤陋了,一直以为f1就是主板电池问题呢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BIOS设置,还有主板电池底座的金属接片氧化也会的导致保存不了设置也会有提示的

楼主:
算不上,只能说有一些经验而已

网友B:
请问老师我现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富士通LH520内存己换4G能不能Win7或win1032位谢谢

网友:
32位的没问题,64位的最好4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我现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富士通LH520内存己换4G能不能Win7或win1032位谢谢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我现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富士通LH520内存己换4G能不能Win7或win1032位谢谢

32位只支持3.2G,余下的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只支持3.2G,余下的就浪费了。

是的,32位的系统如果是4G的内存,最高可用的是3.28G,但是32位的兼容性要好一点,看你平时做什么用,如果是装一些大众的软件,可以装64位系统,但是有些特殊用途的电脑,加一些特殊的硬件,驱动就很难找,装64位的不可行的,所以看自己的需要吧

网友:
解决开机要按F1的方法是:
1、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选择第一个"基本设置",把floopy一项设置没"Disabel"无效就可以了。
2、刚开始开机时按DEL进入BIOS,按回车键进入第一项,看看里面的“Drive A”项是不是“None”,不是的话按“Pgup”或“PgDn”进行修改,修改后按“ESC”退出,选“Save & Exit Setup”项按回车退出BIOS,重启,再不行的话就换了电池再按上面的步骤重新设置既可。
3、开机需要按下F1键才能进入,主要是因为BIOS中设置与真实硬件数据不符引起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实际上没有软驱或者软驱坏了,而BIOS里却设置有软驱,这样就导致了要按F1才能继续。
2、原来挂了两个硬盘,在BIOS中设置成了双硬盘,后来拿掉其中一个的时候却忘记将BIOS设置改回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主板电池没有电了也会造成数据丢失从而出现这个故障。
4、重新启动系统,进入BIOS设置中,发现软驱设置为1.44M了,但实际上机箱内并无软驱,将此项设置为NONE后,故障排除。

网友:
有两个问题求教:1、电脑WIN7系统,开机经常出现程序未响应提示,网上找多种方法未完美解决,如何处理?2、最近电脑开机出现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 并且已恢复提示,很是烦人,如何处理?

网友:
兼容是第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