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16):
1、我的电脑是蓝宝石B87主板,没有板载MSATA接口,但是有一块MSATA转MPCIE接口的转接板,我用转接板装了一块120g的MSATA SSD,检测发现AHCI模式没有打开,如下图,于是在BIOS设置中打开AHCI,但是电脑不能启动了,只能选择IDE模式
2、系统是在网上下载的WIN10,开机总是提示许可即将过期,我选择的硬盘直接安装,不是先安装win7再安装10,以前是先安装7再安装10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问题你还是百度一下吧:
1、你安装的时候可能没有选择AHCI安装,IDE下安装后要先修改注册表才能改为 ...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在IDE下安装的,但是修改了注册表后改AHCI不能启动,关于激活,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看  系统是激活了的啊

网友B:
对第一个问题:那种msata转接卡很不可靠,它是针对特定的品牌硬盘的逻辑芯片设计的,所以,有时候换个品牌硬盘就不能使用,出现系统不认也就不奇怪了。其实,简单的比较靠谱的办法是:msata转sata,成功率要高得多;而且,主板上的sata口至少在两个以上,只要不是简易主板,完全够用。

网友C:
主板先复位,先不安装你的那个机械盘,就用你的 固态,格式化,4k对齐,打开ahci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先复位,先不安装你的那个机械盘,就用你的 固态,格式化,4k对齐,打开ahci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看,

非常感谢!今天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第一个问题:那种msata转接卡很不可靠,它是针对特定的品牌硬盘的逻辑芯片设计的,所以,有时候换个品牌 ...

你好,谢谢指点,转卡是主板自带的,我有个MSATA转SATA卡,用在别的机器上,我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经验AHCI要在安装前打开,装好打开会蓝屏

网友:
你原来的激活方式会不会没有完全激活?

楼主:
关于激活问题,我昨天重新装了一次,用了下载的系统带的PE进行安装,没有提示过期了,关于SSD的问题,昨天搞了好几次,安装前打开AHCI,在BIOS可以看到SSD,在PE里面看不到了,无法安装,没办法,还是设为IDE安装,安装后打开AHCI,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