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朋友们这个功放如何接无源低音炮?

楼主(2017-10-16):
询问各位朋友们高士338后背板没有低音炮接口,我如何接?接那个柱?

网友:
我看不到图

网友:
无源低音炮?不就是个无源的低音喇叭箱嘛,单独接个功放就行啦。

网友:
可以接到功放的最大功率输出端,再讲究点的话,加高音旁路电容和串低音电感,当然了电容和电感要与你的低音炮的频率匹配。

网友:
我也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
如果是配套低音炮,背后有两组分别是LR的接线柱音箱线与功放输出相应连接即可,无标称LR的低音炮需要具备低通滤波的功放单独推动。

网友(2017-12-01):
左右声道接电容器然后共接点接入低音炮

网友:
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功放音响

网友:
直接接音源然后做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接无源炮 就直接做分频器分频就可以了

楼主(2018-04-16):
O(∩_∩)O谢谢大家回复!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