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pwm疑问

楼主(2017-10-17):
电磁炉一般都是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和外电路的锯齿波信号整合输出方波来控制功率管!
为什么不能是直接单片机的pwm经过后级激励放大驱动功率管呢,pwm就是方波信号啊!
求老师指导!

网友A:
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要滤波变成火力基准电压, 在比较器的作用下,用同步送来的三角波信号和火力基准比较得到最终的 同步火力脉宽,驱动IGBT

   提出这个问题 只能说明电磁炉的基础原理你没整明白。

   PWM信号送来的 是控制火力的数字信号 和 振荡环路上的控制信号没有严格同步, 所以不能直接驱动,  同步输出的三角波信号 前沿和LC谐振过零时刻同步, 而三角波的一个周期正好是IGBT导通的 最大值, 所以 只要这两个数据固定了, 在这个范围内改变IGBT的驱动脉宽 就能得到和LC谐振严格同步 并且脉宽可控的驱动信号,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单片机 简单的输出一个PWM信号能和LC进行严格同步么?   电磁炉整个振荡环路的频率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锅具的形状材质 在一定范围内乱飘, 单片机能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要滤波变成火力基准电压, 在比较器的作用下,用同步送来的三角波信号和火力基准比较得 ...

感谢大版!醍醐灌顶之悟!
再加个问题,电磁炉将火力调到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功率管的驱动方波信号是不是呈现全导通没有关断时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版!醍醐灌顶之悟!
再加个问题,电磁炉将火力调到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功率管的驱动方波信号是不 ...

  不是!    最大功率的时候 IGBT导通角 仅仅是振荡频率的1/4之一左右(一般都小于)的波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