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机大机芯

楼主(2017-10-17):
这么小的美国串丝机。为何用乙类输出,(六管)目的是啥。直流电压只能保100付。据说乙类输出对音质有影响,图啥呢。机壳造型奇怪前后对称。。见图

网友:
前面形态如祖国牌

网友:
这灯好暖心窝

网友A:
何来“乙类输出”之说?原机说明?还是推测?

愚见,本机使用2只功放管,并非乙类推挽 ,机器里也没有倒相用管,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乙类。十有八九是并联输出,当然还是甲类功放。这样做是为了2个目的;1、为了加大输出功率,屏压100V时单管功率嫌小了。2、是为了凑足100V灯丝电压。

网友A:
乙类功放的功放管有栅流(并消耗一些功率),必须使用低内阻的牛来推动。

网友:
好机子,古朴而大气

楼主:
好看养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乙类功放的功放管有栅流(并消耗一些功率),必须使用低内阻的牛来推动。

不知是无奈还是独出心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来“乙类输出”之说?原机说明?还是推测?

愚见,本机使用2只功放管,并非乙类推挽 ,机器里也没有倒 ...

见过不用到向管的推挽机子,像晶体管线路一样的,暂叫输入变压器吧。并联之说不敢苟同,换个适合的功放管有了。

楼主:
灯直连110付,热呀。

楼主:
国产机设计外来因素很多。不足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贾哥的机器“神出鬼没”。

有点意思,叫你看不出来公母。

网友:
保存的不错,打点蜡就更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不用到向管的推挽机子,像晶体管线路一样的,暂叫输入变压器吧。并联之说不敢苟同,换个适合的功放 ...

我搞错了。
原来是 有输入牛 啊。